大家帮我分析下,好好的锅盖会碎了

楼主(2011-07-24):
不知放到哪里,不合适请移动 。请看图,没动过,动了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60514VSEJEY.jpg(文件大小:1.0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110724093.jpg)

    事情是昨晚夜里大概3点发生的,当时正在睡梦中,突然“碰”的一声,我被惊醒了,接着就“噼啪”地作响,打着手电起来看了一下,发现锅盖裂成几大块了,心想,坏了就算了,接着睡吧,因为很困,身体比大脑先睡着,“噼啪”生一直发出,后来我出现了“鬼压床”,心神恐惧,身体醒不过来,使劲挣扎了几下醒来又看了一下 锅继续裂成小块,没其它事情发,又去睡,心里很紧张,这种恐惧中几次睡着几次都“鬼压床”,“噼啪”地作响还在继续,后来心想把这口锅端出去,在“鬼压床”的状态下最后一次还是使了全身劲挣扎了起来,这次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房间跟原来不一样,好像不是这个“时空”的走动很是吃力,手电打开看不到光,放到电磁灶上的锅看不到了,使劲找,房间的空间不一样,窗外的环境不一样,看到的东西很模糊,没有一点光,后来觉得自己可以用意念飘着走,这样持续了大概15分钟,突然感觉身体震了一下,像是从高处摔了下来的感觉,肉体这下也彻底醒了,又拿手电去看了一下那口锅,发现裂的越来越细了,就是上面那张图片,这次我把那口锅端到屋外去了就很放松的再次睡着了,早上起来拍了照片,我是从来不信迷信的,但昨晚感觉自己灵魂出去了15分钟,我肯定不是做梦,做梦大脑没这么清晰的,大家不知有没有这种经历?

网友:
钢化玻璃很正常。

网友:
楼主从异空间穿越来了,这个世界和你那个世界差别不大,楼主要坚强。

网友:
国外有个专门抓鬼的团体,发现有什么超电子事件,好像这么说的,会引起局部的温度骤降,玻璃裂也就正常了。。。

网友:
很多时候做梦都是这样啊,感觉很真实。。
因为你对你房间很熟悉,所以做梦的时候想象自己在房间里走动,能把房间每个细节都想象出来,然后就觉得很真实。打开手电看不到光是因为你在做梦眼睛睁不开,人很多时候做梦都是这样,看不到光想睁大眼睛看清楚一点却发现睁不开眼睛。。

网友:
在“鬼压床”的状态下最后一次还是使了全身劲挣扎了起来--------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在睡梦中,并没有起来,而是梦中起来,可能是“梦游”,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放到哪里,不合适请移动 。请看图,没动过,动了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点击此处打开
    事情是昨晚夜里大概3点发生的,当时正在睡梦中,突然“碰”的一声,我被惊醒了,接着就“噼啪”地作响,打着手电起来看了一下,发现锅盖裂成几大块了,心想,坏了就算了,接着睡吧,因为很困,身体比大脑先睡着,“噼啪”生一直发出,后来我出现了“鬼压床”,心神恐惧,身体醒不过来,使劲挣扎了几下醒来又看了一下 锅继续裂成小块,没其它事情发,又去睡,心里很紧张,这种恐惧中几次睡着几次都“鬼压床”,“噼啪”地作响还在继续,后来心想把这口锅端出去,在“鬼压床”的状态下最后一次还是使了全身劲挣扎了起来,这次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房间跟原来不一样,好像不是这个“时空”的走动很是吃力,手电打开看不到光,放到电磁灶上的锅看不到了,使劲找,房间的空间不一样,窗外的环境不一样,看到的东西很模糊,没有一点光,后来觉得自己可以用意念......
绝对是做梦的,我都习惯了这样了。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60548BLDNR9.jpg(文件大小:1.1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110724094.jpg)

我想一般情况下要裂成这样,只有把他加热一两百度,在把它放到冷水才会发生,但他是自然发生的有点离奇

网友:
裂得这么均匀啊, 不像是外力的, 倒像是 超声波共振 或者 热胀冷缩 或者 外星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别吓楼主。

就是钢化的应力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裂得这么均匀啊, 不像是外力的, 倒像是 超声波共振 或者 热胀冷缩 或者 外星人....

你这样吓人是不对滴,钢化玻璃都这样,一地小颗粒,还不是一次裂出来的^_^

lz是吃了不熟悉钢化玻璃的亏,才被魇的

网友:
LZ灵魂出窍了

网友:
钢化玻璃在应力下慢慢开裂,没什么可怕的,汽车的挡风玻璃在有应力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慢慢开裂的。

网友:
我给玻璃水壶倒热水,也裂了,差点烫着脚。我的是因为热胀冷缩,不知楼主的因为啥

网友:
总觉得楼上很多人已经对PRC的恶劣产品质量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

网友:
俺们这嘎达,有精美的地沟油,你破个锅盖算什么。
                               中地沟油集团 CPO

网友:
遇到过钢化玻璃杯碎裂的情况,好像是放过糖水没有冲洗,楼主是不是煮过糖水啊?

楼主:
没有啊,而且也已经洗干净了,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昨晚突然出事了,把我吓的心神不宁

网友:
锅盖的把手拧的太紧了就会使玻璃碎掉。我家的一个锅盖就是那么碎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正常,没有任何外力都可能自己碎掉。

钢化玻璃表面通过物理化学处理产生应力来提高强度,有时候应力就会让玻璃自己碎掉。

网友:
鬼压床的事我也经历过几次。感觉就像身体和大脑有一部份清醒了,而另一部份没有醒来的样子。比如能听到周边的声音,也有感觉,但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手脚也动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很正常,没有任何外力都可能自己碎掉。
钢化玻璃表面通过物理化学处理产生应力来提高强度,有时候应力就会让玻璃自己碎掉。

“有时候”那叫退火失败,别当那是“正常”情况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次品率还是有的,并且生产的时候发现不了的啊。

回复 网友E:

医学上好像叫什么瘫痪来着...

网友:
主要是钢化玻璃里面的应力没有释放掉,在一个适当的外因情况下释放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F:

钢化玻璃就是给表面加应力,因为玻璃的抗拉强度低,抗压强度比抗拉强度高得多。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还是“失败的钢化",应该是次品,只不过问题不巧在前晚那个时候出现,算是长见识了,知道后以后就不会被这种事吓着了

网友:
LZ我是专门捉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裂得这么均匀啊, 不像是外力的, 倒像是 超声波共振 或者 热胀冷缩 或者 外星人....
你这样吓人是不对滴,钢化玻璃都这样,一地小颗粒,还不是一次裂出来的^_^
lz是吃了不熟悉钢化玻璃的亏,才被魇的
想像力豐富多彩!

网友:
这个有点邪门哈,科学达人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真有鬼了。。

网友:
想像力豐富多彩!有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买回来的搁了一晚就这样了,第二天拿去换了:)
刚开始,超市促销员还不相信......

应该是钢化玻璃的内部应力不均匀,在某种条件下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