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径0.32mm球距0.65mm扇出时过孔和线宽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1-07-24):
请教各位:
初学者,所用芯片为AD9923A, BGA封装,参数为:球径0.35mm,球距0.65mm,我画焊盘时将焊盘直径设为0.32mm,此封装的空余空间太小,我不知道扇出时,过孔内外径 和 线宽应该设置多少为合适?请指教。

网友:
以前做过S3C2416,球径0.35mm,球距0.65mm,和你这个差不多,不过引脚是330.我当时选的是0.1mm/0.1mm线宽、线距,过孔选的是0.2
/0.35mm内外径,不过,看你的想法,是想用4mil线吧。那很好。制版费能省些。对了,我焊盘直径也是设为0.32mm。要做4mil线,估计还得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