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AD转换的嵌位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24):
DSP2812中的AD输入要求是0-3V,我用了两个1N4148做了个嵌位电路,如图,其中VCC为3V,使用一个DCDC模块给提供的,当P点的电压大于3+0.7V的时候,怎么不但不能嵌位,而DCDC两端的电压也不为3V了,而跟着P点的电压开始变化了,我试过了不是DCDC的问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 ,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了!

网友:
你的电源不具备吸电流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有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啊,我用了别的电压也试了,还是不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单的说 就是 电压大于3+0.7V 的时候 信号电流流向电源 DC-DC 检测到电压高于预设值会减小占空比直至完全切断 但是你的电路 功率比较小  信号输出功率又比较大 这个大于3.7V的信号成了电源

方法:嵌位之前加个稍大点的电阻 增大信号内阻,并且对信号源 的影响比较小 也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