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质易拉罐是否已经成为我们记忆?

楼主(2011-07-24):
记忆中有很多很多的事都在变迁,今天无意中发现百事可乐的易拉罐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铝材质了。
今天在玩磁铁时发现磁铁粘到美年达易拉罐上了,再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只有罐顶铆接的盖子是铝材质的,筒身却不再是铝材质了,而是铁皮了。

网友:
应该一直就是这种材质吧
合金的

网友:
有的是铝的 有的是钢的貌似。

网友:
以前是铝的!

网友:
健力宝和一般的啤酒易拉罐都还是铝的啊。

网友:
铝对人体有伤害,尤其损害脑细胞,估计是这个原因??

像铝锅就最好不要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叫马口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易拉罐内部都有塑料膜(不知啥材料),不会直接接触的.

网友:
不会吧。。没有注意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铝对人体有伤害,尤其损害脑细胞,估计是这个原因??
像铝锅就最好不要用

我跟你讲,在PRC,如果某种产品的某部分材料发生大范围替换,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新材料比较便宜,而绝不会是因为新材料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上太绝对了,厂家为了宣传卖点,换安全的也是可能的。你在回过头看看咱们用的农药就知道了,现在几乎不用剧毒的了。

网友:
如果你喝国外的饮料,比如韩国的,我只是举个例子。
他们每个都有明显的可回收标志,圈里面会写什么塑料或者铁或者铝。

但是我真的真的见铝比较多

网友:
易拉罐不同的部位是用不同的合金的,其中罐体,底座,顶盖,拉环材质都不同

我一直喜欢买易拉罐包装的碳酸饮料和啤酒,不喜欢塑料瓶的
主要因为
环保,金属对环境破坏比塑料小,而且现在金属原材料价格高,易拉罐被回收利用的可能性更大
内部承受压力大,压入CO2多,可乐喝起来的口感更好
容量刚好合适,不多不少

网友:
碳酸饮料一般都是铝罐,因为充有气体,可以使罐子比较结实,运输过程不易损坏。而像王老吉之类的不能充压缩气体,只能用铁罐来保证罐子的强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那个膜就是用来隔离铝和饮料,
上次看到个文章就是说那个膜在制造的时候可能会有沙眼,造成有铝溶解进饮料,所以说要把铝替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回复 网友D:

沙眼那点铝。。。。无视~

网友:
向易拉罐里倒点强酸强碱不会被溶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太绝对了,厂家为了宣传卖点,换安全的也是可能的。你在回过头看看咱们用的农药就知道了,现在几乎不用剧毒的了。

那只是因为剧毒农药会被绝望无助的农民拿来给TG成员下毒,所以禁掉了

就跟硫盐硝三酸因为可以被拿来作zha_药(最起码也可以被拿来给某些人毁容),TG害怕了,所以起个名字叫易制_毒化学品,直接对普通人禁售了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碳酸饮料一般都是铝罐,因为充有气体,可以使罐子比较结实,运输过程不易损坏。而像王老吉之类的不能充压缩气体,只能用铁罐来保证罐子的强度。

很有道理,哈哈,大家以讨论,就又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碳酸饮料一般都是铝罐,因为充有气体,可以使罐子比较结实,运输过程不易损坏。而像王老吉之类的不能充压缩气体,只能用铁罐来保证罐子的强度。

你没喝过王老吉?
我昨晚才喝过,拉开的时候会“哧”地响一声,明显地充了气体在里面

网友:
罐体有注明的,一个回收循环利用的三角形(三个箭头组成),里面会写“钢”(回收3分钱)“铝”(回收2~3毛)

钢罐的好处挺多的,现在手感也和铝的没大差别了,很薄。
铝材料以前是进口,国产的铝拉到这么薄韧性没那么好。

这个是技术升级降成本,基本不怎么损害消费者。

网友:
回复 网友F:

武汉加多宝用的和可口可乐等用的罐子差不多,要高些,用手一捻就瘪,所以要充点气,第一次打开害的我以为买到了过期的;

广东加多宝产的是铁片罐,比较硬而且矮些,用手很难捻瘪,所以是没有充气体的。

王老吉我喝过很多个产地的,东莞加多宝,广州加多宝、武汉加多宝、福建加多宝等,味道都有差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哪个产地的口味最接近广东的凉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当然是广州产的,东莞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