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四轴算法问题

楼主(2011-07-24):
四轴不用卡尔曼,用pid算法可以解决吗?
求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2011-09-25):
pid是输出用的,对于姿态方面还是要滤波,不过不一定要用卡尔曼

网友(2011-12-29):
我觉得楼主没搞清楚问题,PID是解决控制问题的,而卡尔曼滤波一般是用于传感器信息的滤波,不是一回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