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转换芯片,单极性输出和双极性输出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楼主(2011-07-24):
我不懂这个概念,谢谢大家帮我说明一下

网友:
;当ADC的输入设为单极性输入时,ADC的输出码是直接二进制形式。
;以16位ADC为例,当输入为0V时,输出码是0x0000
;当输入是一半量程时,输出码为0x8000;当输入为满量程时,输出为0xFFFF。
;如果ADC的输入是双极性的,那么ADC的输出码为偏移二进制形式
;以16位ADC为例,当输入为负的满量程,输出码为0x0000;
;当输入为0V,输出码为0x8000;当输入为正的满量程,输出为0xFFFF。

网友:
多谢1楼的讲解

网友:
原码和补码的区别

网友:
还有一类双极性A/D芯片,结果值用补码表示:

-满        0x8000
-0        0xFFFF
+0        0
+满        0x7FFF

网友(2014-06-24):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