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的一处小错,希望是我分析错了。

楼主(2011-07-24):
晶体管电路设计P54页,有个推挽型射级跟随器,里面的内容如下图:

推挽射极跟随器的组成 (原文件名:电路.jpg)
作者讲这个图搭出来的电路,会出现交越失真,如下图所示:

波形图 (原文件名:波形.jpg)

然而,这个推挽电路并非正负电源供电,而是单电源供电,两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Vb=7.5v,所以不会出现交越失真。
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
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去掉输出电容,换成双电源供电,电路本质不会发生变化。
一定存在一个输入电压范围,让两个管子都无法进入放大区

网友:
“这个推挽电路并非正负电源供电,而是单电源供电,两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Vb=7.5v,所以不会出现交越失真。 ”

Vb=7.5V 这与Vbe 啥关系?

既然发在这个版块,做过仿真没?

网友:
"两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Vb=7.5v,所以不会出现交越失真。 "

why?

网友:
我的观点:

输出端的10uF电容就是起负电源作用的,这个电路就是简单的OTL

输入正半周时,NPN管导通,输出信号的同时,电源对输出端电容充电;

输入负半周时,PNP管导通,输出电容充当PNP管的电源,同时有信号输出。

OTL电路相对正负双电源的互补对称电路,每个管子的工作电压有原来的VCC变为VCC/2.

multisim仿真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输出电容,换成双电源供电,电路本质不会发生变化。
一定存在一个输入电压范围,让两个管子都无法进入放大区

仿真了  multisim仿真的结果都没有出现交越失真,不明白为什么。下面是仿真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vb=7.5v,所以不会出现交越失真。 "
why?

以前以为基极电流为0的时候才会出现交越失真,现在明白是想错了。

网友:
"multisim仿真的结果都没有出现交越失真,不明白为什么。"

simulation is useful only if you understand its limitations.

and you don'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观点:
输出端的10uf电容就是起负电源作用的,这个电路就是简单的otl
输入正半周时,npn管导通,输出信号的同时,电源对输出端电容充电;
输入负半周时,pnp管导通,输出电容充当pnp管的电源,同时有信号输出。
otl电路相对正负双电源的互补对称电路,每个管子的工作电压有原来的vcc变为vcc/2.
multisim仿真如下:

引用图片

<font color=g......

这里电阻负载为8欧姆,我做的仿真里没接负载,所以没有出现交越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multisim仿真的结果都没有出现交越失真,不明白为什么。"
simulation is useful only if you understand its limitations.
and you don't.

您说的很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没出现交越失真的那个我没上传,就是输入信号幅值为20mV,我最开始取的是这个值,

发现没有交越失真就把输入加大了,这是因为我觉得功放级的输入都是比较大的。

输出信号很微弱,nV级的,其实就是输入为Vp=2V是的情况,输出也比输入小很多,abner的提醒(没加负载)我明白了这是是负载过低造成的。

原理图见4楼

输入改为VP=20mV是的输入输出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没出现交越失真的那个我没上传,就是输入信号幅值为20mv,我最开始取的是这个值,
发现没有交越失真就把输入加大了,这是因为我觉得功放级的输入都是比较大的。
输出信号很微弱,nv级的,其实就是输入为vp=2v是的情况,输出也比输入小很多,abner的提醒(没加负载)我明白了这是是负载过低造成的。
输入改为vp=20mv是的输入输出波形: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3/ourde......

把你的仿真文件传上来啊

网友:
呵呵,如果没加负载的话,那输出电容就起不到代替负电源的作用了。
我的负载加大(1K),输入取Vp=2V的波形如下,若负载断开,就没有交越失真。
而且输入越大,交越失真越不明显

原理图见4楼

网友:
仿真文件

网友:
没想到 huayuliang 花生 也在这儿讨论这种问题,1967年我玩过类似电路,通常在两个三极管基极间串联两个二极管,那时候NPN是硅管PNP是锗管,所以二极管也得是一硅一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哇,前辈!!!

俺喜欢仿真,也还在努力学,不管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仿真之后俺才有把握。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仿真不仅好玩还很实用,早期一块板子要试很多次,现在几乎都是一次成功。

我主要用 Proteus 吃不准时,也把关键部分用 NI-Multisim 或 TINA 核对一下。

我对 Micro-Cap 情有独钟,90年代初我在国外作了几年访问学者,学校里的SPICE仿真软件极不好用,一天我在书店看到了学生版的 Micro-Cap4 我花$10买的(大概是1993年DOS版的当时WINDOSE还不普及),这东西帮我不少忙,我至今还留着他,居然在XP下还能正常运行。送一个留纪念,软件只有1M多,说明书却有几百页,恕我不能复制给你。

网友G:
multisim  仿真好几次出错 我就没有用这个了  不知道是不是自带模型的问题

网友:
multisim 被 NI 买下后变得很肿,速度很慢,有点华而不实。Tina 是后起之秀,从7开始有制板8已经很完善,现在已经出9了。但都赶不上 Proteus, Proteus 的成功之处是:开放元件库,你可以很轻松的做一个完美的元件,从图标、仿真模型、PCB封装直到3D外形面面俱到。

网友:
输入端为0时,是Vbe电压为0.  Vb电压7.5V  Ve电压也是7.5V。所以说以两个三极管都截止。
你把7.5V假设为地。就和双电源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啦。。俺比较喜欢收藏一些东西,即便用不上。。

哦,想起当初收藏磁性材料的时候了。。。偶尔翻东西时一看,整整一鞋盒的磁环之类的,多数都是EMI用的。

网友:
这里并不涉及负电源。。。

网友:
文中提到,负载越重,失真越明显,我也仿真过,无负载时无失真。从理论上讲,只要三极管导通,就必然会有BE电压,不管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都会出现交越失真。

网友:
记号!回学校了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别客气,EMI的磁环干别的也能用,做个DC-DC什么的。 我也存几百支3AG 型的锗管,现在还买不到这种东西。
看你这么闲在,是国企的吧?这几天就要与一个央企签协议,马上就要忙了,去年就是三伏天跑中关村,没办法挣饭钱。
我们总在别人楼里讨论无关的事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
呵呵,聊下天也挺好的啊

网友:
我也刚好看这里啊,谁能告诉我我的仿真结果怎么就没有了负半轴信号。。。。

不过楼主,没用二极管的推挽,我仿真了有失真

网友:
怎么觉得你们做的都是一些纯硬件的东西啊?是不是不会这些不可以啊?我是学嵌入式的?是否也得对这些很精通啊?前辈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汗,才看到回复。
俺。。差不多闲了一两年了。。。。整天除了看些资料就是泡论坛。尤其是最近非常闲。还好从来不觉得无聊。
不过说实话,俺也很忙,都不知自己在忙啥,有点忙不过来了,关键是欠缺的知识太多了。
偶尔干点活,焊些给人做项目的板子,写点程序,也花不多少时间。有些小产品的程序,1~2天也就完事了。这中间照样看资料泡论坛。
俺差不多一天13个小时都在电脑前面。

网友:
回复 网友H:

做设计有纯硬件的东西,没纯软件的东西,嵌入式不是也得用硬件吗?精通很难粗知很有必要,象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应该能背下来才对。

回复 网友F:

真幸福!你要在北京就好了,能帮帮我。有机会和我联系:chenwq@bbn.cn , 一切顺利。

网友:
7楼说得对,仿真出问题很正常的,经常仿真的时候出错,结果实际可以用,尤其是模拟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I:

Q2的集电极(和偏流电阻)应该接负电源, 而不是地。或在输入端(V2)串一个电容器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前辈,我是PADS初学者,有没有什么教程或用什么仿真软件的书,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个论坛有个帖子《Multisim还是pspice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66577&bbs_page_no=1&bbs_id=1037)大家讨论仿真软件,我也发表点意见,有空你可以看看,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里给个提示:Micro-Cap可以生成PADS的网络表,换句话说可以先用Micro-Cap设计和仿真,再用PADS制板,所以学PADS还是有用的。

网友(2011-08-24):
回复 网友E:
前辈,再请问一下那里Multisim这个软件下载或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J: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30191&bbs_page_no=3&bbs_id=1037

网友:
我前段时间看了下这本书,挺好的,抽空也自己仿真下。。

网友(2012-07-24):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软件下下来了,看到里面20几年前的文件真是感觉得到了一件史前宝物啊!只是公司里的win7不能用了。还是很兴奋!

网友(2012-09-06):
都是高人,mark一下。

网友:
哥们儿还真是你错了。

网友:
在三极管的左侧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位都是为7.5V但是右侧,由于上下是一个关于中点对称的电路故而NPN的射极电位也是为7.5V(指的是直流电位,没有加信号的情况下),因此没有加信号的时候,NPN和PNP都是处于截止状态的。当输入的信号处于正半周切大于0.6V的时候NPN的发射结就会导通,当它处于负半周且小于0.6V的时候PNP就会导通。但是在中间的时候就会有交叉失真(也叫交越失真)。
其实你最好还是试试,那样最好理解。。。
还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后面会有那样的改进(拿两个三极管当做二极管来提供预导通)

网友:
mark下,学生党刚买了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2012-10-12):
书是对的

网友:
用电路做一个出来,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6-04-25):
输入叠加上7.5V上的交流信号,为什么没有交越失真。

网友:
如果不失真,功放就不用几个级去推动啦

网友:
书是对的

电容鸽子痛脚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9-09-21):
引用 网友G:
multisim  仿真好几次出错 我就没有用这个了  不知道是不是自带模型的问题

multisim  仿真不是很厉害么,为啥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