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光耦隔离

楼主(2011-07-24):
我的PWM波频率为10K,是从DSP中输出的,需加光耦隔离控制电机,给我推荐一种光耦及电路,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网友:
6N137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准备用这个了,速度是可以了,只是不知道3.3V的输入可以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也准备用这个了,速度是可以了,只是不知道3.3v的输入可以不啊

你算好.电阻就是的了. 不是有个Ib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好的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想麻烦您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PC410了  您能根据电流关系确定一下电阻值吗  我们是用于dsp与驱动之间的。谢谢啦!

楼主:
我最后用了PC410,效果挺好的,关于3.3V的输入,只要根据你的控制板输出的最大电流与PC410的PDF中的Vf与If的关系确定好电阻就行了。

网友:
10k的PWM用6N137足够,价格适中,如果用H桥的话,可以用TLP250自举,价格较贵,通常至少五块钱一个

网友:
PWM输出最好把3.3V电平转成5V再去驱动光耦,或者PWM输出先接74LVT244再去驱动光耦,这样能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2011-08-29):
光耦;CTR100-300﹪;SOP4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  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
6N137很好用  我做过一个电机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