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伙给点建议,关于西门子触摸屏的,在线等

楼主(2011-07-24):
情况是这样

现在有个传送设备的项目,电控想用的S7300,显示这边领导意思做的漂亮一点,想上触摸屏。
主要就是显示当前物体位置的,因为自己以前没用过,不知道这个能做到什么效果

传送通道的接近开关数量不多,怕显示出来的效果不好,会有那种顿顿的感觉
(原来老的显示是用二极管表示位置的单片机控制)

有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做过类似项目的人没给点意见

网友:
没做过,不过可以帮忙出出主意。

把两个传感器之间的通常运行时间测出来,根据这个时间来使图形在
触摸屏上平滑运行。这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平滑运行了。顶多在传感器
的位置卡一下。

网友:
硬件完全可以,程序做的好就不会顿

网友:
用个编码器

网友:
在触控屏里做个动态的模拟图出来就好了。根据现场的传感器的信号来显示触控屏里的动作。

网友(2011-09-28):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将你需要显示的数据设置成变量,然后在组态时画一个非常漂亮的你需要的画面,然后拷贝成几个相同画面粘贴,再将这几个画面组合成一个画面,最后在画面属性里打开移动选择移动方式,再将变量代进去,确认编译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