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地址过滤问题求高人

楼主(2011-07-24):
收发均是采用可变长度,在不进行地址过滤的情况下,收发通信正常

再加上地址过滤:接收PKTCTRL1设置0x05(地址过滤无广播),发射第一字是数据长度,第二字发送接收端地址。然后这样就接收不到了。求解答

网友:
错了,应该是先发送数据包长,然后才是数据包,而数据包的第一字节是接收端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