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毒喇叭音箱制作完成了,还有6P3P胆机,多图

楼主(2011-07-24):
我的毒喇叭音箱制作完成了,还有6P3P胆机

附购买零件清单:

全频喇叭 优雅4寸钕磁 无商标版本毒喇叭  单价24.50 2  实付款55.00 (含快递:15.00 )

倒相管 (开孔直径40mm 尾部33mm)  单价2.50 数量2
音箱吸声棉 单价3.00 数量1
喇叭密封垫 10mm  单价1.00 数量1
M4内六角螺丝(喇叭专用)  单价0.20 数量10
无氧铜高级音响线 单价3.00 数量4
实付款30 (含快递:7.00 )

橙黄色音箱贴纸 (带有粘性) 5元/米  单价5.00 数量2   实付款18.00

全新数控冲压6p3p胆机368元套件  单价368.00 数量1     实付款403.00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快点测评,播放一首蔡琴的《渡口》,看看前面的鼓点爽不爽

楼主:
测评,不敢说什么测评的话,比我原来的低音炮好听多了,其它听不出啥来,没这个天份

网友:
曾经也做过一个,可惜没买贴纸,样子LZ的一样

网友:
我也买了那喇叭,市面上买的垃圾音箱,里面铺了沥清和吸音绵,好重的,不过听不出什么好来,用TDA1521推动的。

网友A:
除了木工手艺有点不如意外,其它灰常不错。。。。
貌似没有刨平就帖纸了?

楼主:
借了个刨不好用,没法刨,就没刨了,还有板本身也不是很平

网友:
有手_枪钻,,飞机头都不舍得买一个???貌似胆机没有单点接地,,线乱,,主电解可以换个飞利浦的试试,,,胆的灯丝供电线尽量贴着机箱走。。。。。。以上是广州某位DIY高手教我的......

网友:
这种所谓的毒喇叭貌似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手_枪钻,,飞机头都不舍得买一个???貌似胆机没有单点接地,,线乱,,主电解可以换个飞利浦的试试,,,胆的灯丝供电线尽量贴着机箱走。。。。。。以上是广州某位diy高手教我的......

工具全部是借来的,没必要为开孔专门跑去买飞机头,胆机也就业余随便搞搞,毒喇叭低音不够,听人声还行

网友:
胆机是买的啊,机器绕的牛不如自己做的。这个棚是你自己搭的吗?要是第一次也不错,右边有个电阻引脚离外壳太近了。一般在diy的身影中不会看到普通1/2w电阻的...

静态的功耗多大?实际输出多大?

网友(2012-10-30):
这个喇叭一眼之下就是仿美国优雅的,不信楼主问问买家,是国内的小厂代工的,不然美国的优雅的铷磁后面有黑色标码的;
另外箱子里不知道有木有放吸音棉,否则声音不可能好到那里去;
当然还有箱子的长宽高的比例,自己DIY的最好参照厂家的尺寸比例 以减少 多次谐波影响

网友:
88年做过一对惠威的6寸的。

网友:
假的优雅,可惜了这对箱子

网友:
神人啊,DIY了

网友(2015-06-07):
我当年也自已挖了一对音箱,请同事来品尝“大片”    同事一看就说还有事,先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木工手艺有点不如意外,其它灰常不错。。。。
貌似没有刨平就帖纸了? ...

电工布线也走的不好

网友(2019-05-31):
原来是喇叭的材料有毒

网友:
话说现在还像楼主这样折腾的人很少了,很佩服。。

网友:
我这有200个6N7P谁要。低价出了。本来想生产一批纯甲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