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OS上跑DS18B20的问题,任务跑不动了,每次复位的时候,又能测出准确的温度?难道OS上

楼主(2011-07-24):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rtc.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includes.h"
//Mini STM32开发板扩展实例 8
//ucos 实验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_STK_SIZE     64
#define LED1_STK_SIZE    64
#define LED_GRUOP_SIZE   200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_TASK_Prio       9
#define LED1_TASK_Prio      5
#define LED_GROUP_Prio      6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任务堆栈
OS_STK  TASK_LED1_STK[LED_STK_SIZE];
OS_STK  TASK_LED_STK[LED_STK_SIZE];
OS_STK  TASK_LED_GROUP[LED_STK_SIZE];
OS_STK  TASK_START_STK[START_STK_SIZE];

//定义全局变量
OS_EVENT *SeMbox;   //定义发送消息邮箱数组指针

const u8 *COMPILED_DATE=__DATE__;//获得编译日期
const u8 *COMPILED_TIME=__TIME__;//获得编译时间

const u8 *Week[7]={"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

//任务申明
void TaskStart(void *pdata);
void TaskLed(void *pdata);
void TaskLedGroup(void *pdata);
void TaskLed1(void *pdata);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Mini STM32开发板ucos范例
//基于ucos2.52内核.
//正点原子@ALIENTEK
//www.openedv.com
//2010.12.15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RTC_Init();
LCD_Init();
SysTick_Configuration();
OSInit();
OSTaskCreate( TaskStart, //task pointer
     (void *)0, //parameter
     (OS_STK *)&TASK_START_STK[START_STK_SIZE-1], //task stack top pointer
     START_TASK_Prio ); //task priority

OSStart();
return 0;
}
//开始任务
void TaskStart(void * pdata)
{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OSTaskCreate(TaskLed, (void * )0, (OS_STK *)&TASK_LED_STK[LED_STK_SIZE-1], LED_TASK_Prio);
OSTaskCreate(TaskLedGroup,(void * )0,(OS_STK *)&TASK_LED_GROUP[LED_STK_SIZE-1], LED_GROUP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suspend but not delete
OS_EXIT_CRITICAL();
}
//任务1
//控制DS0的亮灭.
void TaskLed(void *pdata)
{
while(1)
{

  LED0=!LED0;
  OSTimeDlyHMSM(0,0,0,500);
}
}
//任务3
//控制PB8~15数据
void TaskLedGroup(void *pdata)
{

short temp;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DS18B2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11/1/1");
    LCD_ShowString(60,130,"DS18B20 Ready!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50, "Temperate:   . C");

    while(1)
{
  temp;//=DS18B20_Get_Temp(); //为什么加上传递过来的值就不运转了呢,把它注释掉后,任务正常运转,这个是为什么呢?做内部温度检测也一样
  if(temp<0)
  {
   temp=-temp;
   LCD_ShowChar(140,150,'-',16,0);//显示负号
  }
  LCD_ShowNum(148,150,temp/10,2,16);//显示温度值
  LCD_ShowNum(172,150,temp%10,1,16);//显示温度值
  //printf("t1:%d\n",temp);
  LED1=!LED1;
  OSTimeDlyHMSM(0,0,1,500);
}

}
//系统时钟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_ENTER_CRITICAL();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OSTimeTick()               */

    OSIntExit();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
//系统时钟配置,设计1ms产生一次中断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SysTick->CTRL&=~(1<<2);//SYSTICK使用外部时钟源
SysTick->CTRL|=1<<1;   //开启SYSTICK中断
SysTick->LOAD=9000;    //产生1ms中断
//bit2清空,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MY_NVIC_Init(3,3,SystemHandler_SysTick,2);//组2,最低优先级
SysTick->CTRL|=1<<0;   //开启SYSTICK
}
DS18B20没改动什么,直接先试试在OS上跑,结果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
J-LINK怎么跟踪OS上的数据,单步运行的时候,全部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
读DS18B20的时候要关中断,1-WIRE对时序要求比较严

网友:
同上,估计是其他线程抢占了CPU,然后时序拉长了

网友:
据我所知,正点原子的delay_ms使用的定时器和系统定时器是同一定时不,不但不能用这个delay_ms来读DS18B20温度,在其它场合均不能用,否则系统是停止的,具体可参考delay_ms中定时器的设置,和 SysTick_Configuration中定时器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我根据你的办法再整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是一样的!那个DS18B20的微秒级的延时用OS中的时间管理函数如何计算呢?大哥,小弟初学实时系统,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你们指导下,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J-link怎么跟踪这些任务呢,我单步运行的时候,他就跑到死循环里去了,搞到我每次修改下都要重新下载,有木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
DS18B20跑系统有点难度,us级的延时用时间管理函数恐怕不好做吧,开个定时器做延时吧
我试过两套方案,说说我的做法吧
1.定时器延时产生一个标记,单独开个任务管理DS18B20的操作,查询延时等,优先级最低。不关中断,因为关中断5个串口都用上了,还有一个做捕捉的中断,关了相关的中断会漏掉。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有时读不到DS18B20,不过多次读只要一次有效就取数据,问题是解决了。

2.在中断里操作I/O,由于步骤分散,做起来超烦所,不好维护,不过效果超好。下次我要改成这种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跑成功了,我用的方法是STM32的定时器给OS提供系统时钟,再用滴答时钟给DS18B20延时,这样的方法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8楼】 zhuosifan
和我的第一种方法差不多,有缺陷,做的系统小可能感觉不到。
关中断吧可能别的中断响应会漏掉
不关吧由于中断的插入造成延时过长而时序出错

楼主:
0,没办法呀!我不太懂OS的,因为刚刚学,还望大虾指导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