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PWM转4-20mA电路(智能仪表上的电路)

楼主(2011-07-25):
(无正文)

楼主:
昨天去买了一个智能表,拆了,研究了一下里面的模拟量(4-20mA)输出部分的电路。
请高手分析其原理:
1:下面的两个4148做什么用?
2:Q1三极管为什么是那样接?目的不就是让后面的MOS管完全导通或截至吗?
3:经我实测,PWM的频率是200HZ,占空比和输出电流(运放3脚电压)是线性关系吗?
4:R10为什么不是对地接?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等待高手!!!!

楼主:
我测试过,这个输出电流很准的,千分之三的误差

网友:
4-20mark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问题,是不是没测好?当EL817导通时,16V的电压直接通过9014的基极到集电极再到地,这样9014会挂掉,不挂,16V的电压也被拉到地。这个电路没测好,LZ回去再好好测测。

网友:
两个4148是提高电压作用吧,U3运放的2.3脚输入是以两个4148的电压为基准的。

网友:
我的理解:
1:下面的两个4148做什么用?
   为运放提供输入的偏置电压,因为op07输入不能到地。

2:Q1三极管为什么是那样接?目的不就是让后面的MOS管完全导通或截至吗?
   我认为绘图有误。要么Q1的c极应接电源;要么Q1的C、E搞反了(当然反着也能用)。

3:经我实测,PWM的频率是200HZ,占空比和输出电流(运放3脚电压)是线性关系吗?
   我认为不是线性关系,因为充放电回路不同。

4:R10为什么不是对地接?
   同原因1,实际相当于接到虚地。

另外我认为,EL817的开关速度对精度影响很大。

网友:
等着看结果。一般这种好像大家都看不懂的电路,才是真正的工业上的实用电路,而那种一看就能说出原理,写出公式来的,都是从教科书上来的,教授专家们用来讲课忽悠学生的,我是一般不敢用。

网友:
另外请问楼主,这个电源怎么是固定16V,工业应该是24V(有时高达36V)。

楼主:
图中TL431的作用是?

楼主:
等大家讨论完这个电路的原理后我会再上4-20mA转电压的原理图,我测过,也是非常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
1:下面的两个4148做什么用?
   为运放提供输入的偏置电压,因为op07输入不能到地。
------------------------------------------------------
我也是这样理解
-------------------------------------------------------
2:q1三极管为什么是那样接?目的不就是让后面的mos管完全导通或截至吗?
   我认为绘图有误。要么q1的c极应接电源;要么q1的c、e搞反了(当然反着也能用)。
3:经我实测,pwm的频率是200hz,占空比和输出电流(运放3脚电压)是线性关系吗?
   我认为不是线性关系,因为充放电回路不同。
------------------------------------------------
同意
------------------------------------------------
4:r10为什么不是对地接?
   同原因1,实际相当于接到虚地。
-----------------------------------------------
分析的有道理
----------------------------------------
另外我认为,el817的开关速度对精度影响很大。
-----------------------------------------
频率不高,817可以担当

网友:
TL431这么用,只能工作在较低的频率上。

Q1 那里肯定是画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压与输出的配接的4-20mA接受装置的输入阻抗有关系。
我买的这个仪表已经标识:接受装置的阻抗《=550欧

550欧*20mA=11V

16V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tl431这么用,只能工作在较低的频率上。
q1 那里肯定是画错了。。

开始我也以为画错了,不过确实没画错。

还有一个可能,这个管子的型号错了,应该是PNP的

三极管上标的是J6

网友:
俺仿真了下。。。

R2 的阻值应该是6800吧?680的话,Q2栅极的波形不对。

修改下:
R2的阻值没错,Q1 应该是PNP管,发射极接地!

学习了。。发射极接地的方法要比集电极接地的方法好~

网友:
Q1没有弄错,反过来接,饱和导通电压降很小,可以到0.0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俺已经仿真证实了,Q1应该是PNP管,发射极接地。

网友:
坐等 4-20mA转电压源的

网友:
三极管两种不同接法的仿真及波形。
注意看波形的下降沿。。

200Hz 下,这个电路需要0.5s才能稳定。

网友:
等待转电压型

huayuliang 花生 大侠你用什么仿真软件,我用protues 和Multisim 11.0 仿真和实际都有很大出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micro-cap 9.0,很好用。。。俺在仿真版块上传过。

刚做了动态直流分析,这个电路很不错。频率可以到1kHz,恒流源部分变动在0.05mA,已经能满足要求了。
100ohm负载下,50%占空比时输出49.887mA,不过负载范围不大,小于230ohm。

似乎还有个缺陷,输出的电流有纹波。这也是俺以前没注意的。看来滤波电路得处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光耦接法与lz图不同,因此波形好坏一说不能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赞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暴汗。。。画错了!!!

俺最近真..........

多谢了。。

不过发现如果按原图的接法。。反而不好,俺再看看。

楼主:
几个很重要问题,占空比和输出电流是线性吗?
1:若不是,如何补偿?
2:0-1000对应输出的电流都很准,怎么做到的?PWM占空比的分辨率至少1024吧?

楼主:
奥,忘了告诉大家了,图上所有电容参数都是我随手写的,还没测,过会想办法测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极管两种不同接法的仿真及波形。
注意看波形的下降沿。。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

可以给个破_解版下载的连接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版块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俺仿真了下。。。
r2 的阻值应该是6800吧?680的话,q2栅极的波形不对。
修改下:
r2的阻值没错,q1 应该是pnp管,发射极接地!
学习了。。发射极接地的方法要比集电极接地的方法好~

电阻上标识:681

网友:
关于Q1是PNP还是NPN,我认为没有必要争论。
楼主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q1是pnp还是npn,我认为没有必要争论。
楼主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昨晚就测了,是NPN的,标识:J6

网友:
这就对了。

关于Q1和R2:
R2为680欧姆,电压为16V,计算下光耦导通电流达20多mA。考虑到光耦的驱动能力和电流传输比,实际输出的电流肯定达不到这么大。那么R2上的电压也就不会达到16V。实际上R2的电压也不可能达到16V,因为它等于Q2的发射极电压,即光耦的输出电流大部分都变成了Q1的Ib。因此,没有R2电路也能工作。R2为Icb0提供了泄放通道。

如果Q1为PNP管,电路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很高深啊,不懂。

网友:
这个电路用了mos管,最后恒流源可能振荡,没看到外加的超前补偿

网友:
也关注下模电,留个记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电路用了mos管,最后恒流源可能振荡,没看到外加的超前补偿

我看见板子上有2个件没焊,能说一下补偿的方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PNP 也能工作。。

网友:
Q1为PNP才行得通,利用BC间的二极管,
至于花生仿真出来的图,用BC的二极管与用BE的二极管差异为啥这么大要分析下,暂时我也没办法解释。。。

网友:
一般三极管当做二极管用有很好的频率特性,一般用BC之间的二极管,曾在高频毫伏表里看到检波用的二极管就是用的三极管的BC极来用的

网友:
所以,R2为680欧,这样通过它上面的电流形成的压降差不多为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所以Q2不导通

网友:
假如光耦导通,Q1岂不洗白

网友:
就是反相输入和输出之间加入一个电容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先mark

网友:
楼上的这个PWM图我也拆过,的确Q1是npn的,这种PWM转DA大约有0.2﹪的非线性度

网友:
先记号  以前做过一个   很复杂  这个电路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上的这个pwm图我也拆过,的确q1是npn的,这种pwm转da大约有0.2﹪的非线性度

是的

楼主:
那位能否分析总结一下这个电路:PWM占空比与输出电流之间的关系?
最好能分析出一个公式,我有硬件,可以测试一下。

理论是要服务实践的。

网友:
汗,占空比就能得到滤波后的平均电压,这个电压除以取样电阻就是你的电流

网友:
非线性误差主要受波形边沿速度影响吧,后面rc实际就是积分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汗,占空比就能得到滤波后的平均电压,这个电压除以取样电阻就是你的电流

假若我的占空比(高电平时间)是X 输出电流是Iout
Iout=(X*2.5V)/50欧

是这样一个关系吗?

网友I:
把图转换并简化一下,就很清晰了,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恒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I:
把图转换并简化一下,就很清晰了,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恒流源。

引用图片

TL431在此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把图转换并简化一下,就很清晰了,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恒流源。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3/ourdev_661136aaf8o0.jpg','原文件名:pwm2cur.jpg')" href="###">引用图片
tl431在此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让方波(矩形波?)上下沿之间是精确的恒定电压,否则上沿是vcc,滤波出来就不稳定了. ---就是对基准用PWM的办法调制获得需要的电压. 高精度基准都有这么干的,so,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这个头像,俺也有。

楼主:
假若我的占空比(高电平时间)是X 输出电流是Iout
Iout=(X*2.5V)/50欧

是这样一个关系吗?

我要做到千分之三的误差之内,PWM的分辨率要多少呢?

网友:
怎么没有下文了 LZ图上的电容值测了吗

网友J:
用这个电路可以省掉负电源~~~~用的是非轨到轨运放的话。

楼主:
实测电路元件参数 87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最新的参数用multisim 11仿真,发现该电路非线性,占空比从1%--50%输出电流基本不变。另发现MOS管的选型对电流的输出变化影响也很大。用BSS129最大输出可达23mA,换成BSS135最大只可输出1mA。
还没来得及搭实际电路,不知道是仿真的问题还是实际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楼主:
根据最新的参数用multisim 11仿真,发现该电路非线性,占空比从1%--50%输出电流基本不变。另发现mos管的选型对电流的输出变化影响也很大。用bss129最大输出可达23ma,换成bss135最大只可输出1ma。
还没来得及搭实际电路,不知道是仿真的问题还是实际电路的问题。
最新参考值multisim仿真 (原文件名:pwm转4_20ma.rar)

自己动手仿真是个好习惯, 但也要动脑啊,分割一下问题,是不是PWM没有送到431上面去? 前面这个NPN本身有争议,你可以实验确定到底什么管子,怎么接.
把各点的PWM弄出来,RC后面的电压弄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K:
回复 楼主:
根据最新的参数用multisim 11仿真,发现该电路非线性,占空比从1%--50%输出电流基本不变。另发现mos管的选型对电流的输出变化影响也很大。用bss129最大输出可达23ma,换成bss135最大只可输出1ma。
还没来得及搭实际电路,不知道是仿真的问题还是实际电路的问题。
最新参考值multisim仿真 (原文件名:pwm转4_20ma.rar)
自己动手仿......
有道理。
仿真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须实践。

网友:
这个不好用,我有更好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个不好用,我有更好的。呵呵。
---------------------------------
何不大家分享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L:
这个不好用,我有更好的。呵呵。
---------------------------------
何不大家分享分享

同意

网友:
不知最后确定的电路是怎样的
关注

网友:
PWM信号直接给运放不就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N:

怎么光说不练啊!还是要付费?

网友:
产品上用的,不能公开呀,不过这个确实有问题,两个沿不对称,导致非线性不好。

楼主:
此电路我已测试,200HZ左右,PWM占空比线性增加,4-20mA全量程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三

网友:
我也测试过类似电路输出,精度很好的

网友:
此图中的TL431能工作在开关状态?他的恒定电压建立时间足够吗?相当于用200Hz的速度开/关TL431的电源,假如PWM频率增加到20KHz会怎么样?TL431后面接滤波电路,虽然TL431的电压不会马上拉低到0V,但是电压波动那么大,工作可靠吗?我曾今用这个电路的PWM部分做带基准的DA,但是滤波出来的电压非线性非常大,

网友:
mark 4~20mA

楼主(2011-09-02):
这个电路有个缺点,输出不是共地的,若要用这个做3线制变送器仪表不行,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光耦(常)灭时,输出20毫安?
我觉得这种电路要考虑光偶灭时,输出多少毫安比较合适,有些情况输出4毫安比较安全,有些情况20毫安比较好.

对三极管接法,也想不明白.

-----------------------------------
光耦灭时,输出4毫安.
  为什么把三极管反过来?
  光耦和三极管之间不接个电阻吗?

----因为下面没有楼层所以继续添加----
为什么把三极管反过来,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3871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ocky_z&bbs_id=9999

光耦和三极管之间确实可以不接电阻-----光耦直接去驱动三极管,这样光耦的开关速度会很快.,光耦的电流不会很大.
680欧姆的电阻,我想,不是主要为光耦准备的,而是三极管.在光耦灭时,可以拉低三极管的基极.
现在只觉得三极管后面的100k,用处不大?

网友(2011-10-04):
现在发现,三极管后面的100K(R5)也是有用的--因为三极管Vebo比较小,所以要通过R5和R3的分压,把16V电压再降下来一点,我测了一下手头上的9013,Vebo是9.12V(限流电阻随便找了一个35K的).
R4(56K)是不是大了点,会不会是5.6K?因为后面的TL431需要大于1mA的电流,如果是5.6K的话,电流差不多两三毫安,比较合适.

-------------------------------------------------
再编辑一下:
看到 【87楼】 wangshiruyan 的实测参数,三极管后面的100K,变成1M.有点疑问.虽然这个电阻即使去掉,也不会使三极管导通----去掉后,三极管eb方向电流大约0.1毫安,但是有680欧姆的存在,基极电压只有不到0.1V.但为什么不去掉?或者接一个小一点的(比如100k)?

网友:
回复 网友O:

高手很多 学习了,也想做一个

网友:
pwm_4_20ma make

网友(2011-12-12):
两个4148是把地抬高的,出来一个虚拟地

网友:
5V到光耦的限流到底用多大?   我上次用PC817 ,5V接了2K,光耦就是不启动,换了个330欧的可以了

网友P:
请问下12W的MOSFET用什么型号啊?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吗?谢谢

网友(2012-01-20):
又一个4-20MA的电路,隔离的

网友:
深刻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勿怪,本人菜鸟,模电基础有点差,
恒流源的意思是不是也要求,负载在一定范围内,
比如:1.像该电路如果后序阻抗很大话(1M),电流是不是不能再保持到4~20mA,而是降低到uA级别了?
      2.即就是在IO+与IO-之间串上1M电阻和电流表,
不胜感激!

网友(2012-04-05):
很不错的电路,留着以后用

网友:
不太理解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TL431的作用是?

电压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下12W的MOSFET用什么型号啊?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吗?谢谢

应该很小就够了,几十MA左右吧,内阻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这个电路可以省掉负电源~~~~用的是非轨到轨运放的话。

很难做到0MA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研究下先

网友:
可以用ti的芯片来做这个东西。不过ti的应该比较贵。。

网友:
PWM输出如何才能达到10位精度,已就是0.0%-100.0%如何对应输出的PWM

网友:
好东西,可是看不懂。。。。。。。。。。

网友(2012-07-10):
做个记号

网友:
做个记号  mark

网友:
坐等大侠们分析

网友(2012-10-13):
楼主,这里的两个MOS管都是N沟道的吗?

网友:
1:下面的两个4148做什么用?
   为运放提供输入的偏置电压,因为op07输入不能到地。

我认为这两个4148提供的压降,是给运放提供一个最小的输入信号能维持4mA的电流输出,否则没有这两个二极管的话就输出为0mA啦

网友:
系统要求的设计是提供4-20mA输出,而不是0-20mA输出!!!

网友Q:
这个电路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如果一台设备输出几路4-20mA到另外一台设备,但如果另外的设备的“-”端是等电位的话,就会出现问题了。单纯这个电路的精度,我做的最高是达到了0.07%

网友(2012-12-03):
mark 实用:PWM转4-20mA电路

网友:
mark 4-20ma 学习了

网友:
此电路无反馈部分,精度能达到1%吗?

网友(2013-01-12):
引用 网友Q:
这个电路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如果一台设备输出几路4-20mA到另外一台设备,但如果另外的设备的“-”端是等 ...

请问下有什么方法解决这种方法啊,有没有更好的PWM to 4-20mA的电路啊,谢谢了

网友(2013-03-06):
这电路是要好好分析分析,仿真一下啊

网友(2013-04-29):
测试问题不大,mark

网友(2013-06-08):
还有没有高手深度分析下啊

网友(2014-02-12):
如何收藏帖子?

网友:
这个电路成本低,正是我想要的,学习学习!

网友(2014-03-27):
4-20MA电路mark

网友:
这玩意应该还是蛮准的呵呵

网友:
我做过PWM也是这么干 1-10v的,精度没这么高,可能是我的PWM没选好频率,精度只能达到0.05V

网友(2014-10-30):
研究研究!

网友(2016-04-27):
小白不懂,PWM输出4-20mA电路,PWM的频率怎么确定?随意取还是结果计算?

网友:
这个电路一般,用PWM产生4~20mA电路适合一些精度不太高的场合

网友(2016-06-19):
最近正在弄这个,参考一下楼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图转换并简化一下,就很清晰了,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恒流源。

清晰,一目了然。。。谢谢!

网友(2018-07-18):
R4 56K是否有点大,因为查了一下TI的431最小电流为1mA , 减小R4对输出有多大影响

网友(2022-04-29):
有空了要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