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雕刻机调试请教

楼主(2011-07-25):
千辛万苦,总算是把机子装起来了,现有几个问题,向各位请教,如果方便请大家赐教。
使用A3977的驱动板,在taobao上买的,支持8细分,丝杆导程是5MM,16MM直径,使用mach3
一、怎么设置原点?就是XY的原点坐标?
二、我怎么能画出一个简单的图形?一个正方形,一个圆形即可,
三、我怎么能让机子画出我想要的尺寸?比如我要一个边长为40MM的正方形?、

再次感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 step per的设置,按照公式计算出来的是320,这个值是一定的吗?我大概试了一个,如果用640的话,机器运动的距离正好是320的两倍。

楼主:
现在后悔中,应该多等一下买AM的机子,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的我,搞这个东东,真是自找苦吃啊。。。。
钱也不少花,搞到最后,效果也不好,。。。
但已经弄成这样了,还有兴趣,就继续努力中。。。

网友:
你的板子买了多少钱啊?咱们一起学习吧,我也正在做这个呢。

楼主:
请知道怎么回事的网友简单说一下即可,不用太详细,我只要一个方向,自己去查。

网友:
按tab后有个手动的界面,用它来移动到目标点,然后点软件上的清x,清y,这时,当前这点就是x,y的原点

网友:
用文泰,直接画一个圆或是方形,然后右键选修改参数,然后点2D,设一下参数,就好了
发个教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60870OUY978.doc(文件大小:644K) (原文件名:在文泰软件里面读取cad文件做G代码.doc)

网友:
1.要设3轴原点的话直接在你要做原点的地方3轴清0 ,面板上直接按 ,按了后看到他变成0就可
2.画图案用软件的话文泰或者artcam都能容易,建议lz自学数控编程这样可以脱离软件自己写g代码(简单的手动编完全可以,有时候反而更快)
3.自己写几句g代码(新手不推荐),但如果想要最容易就画一个正方形,那就进去手动模式(第二页还是第三页,忘了),注意先坐标清0,注意物理位置别移到边界以免撞机, 然后输入 X40 F100 (F按实际来,怕危险就给小一点试一下先),回车,然后他就会动,然后输入Y40 回车(此时f值是上一行的值,f是模态指令 一次就一直维持状态),然后输入X-40 回车,然后输入Y-40回车, 这样走出来就是一个40mm的正方形.但是z轴没设定,所以是在空中走一个正方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后悔中,应该多等一下买am的机子,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的我,搞这个东东,真是自找苦吃啊。。。。
钱也不少花,搞到最后,效果也不好,。。。
但已经弄成这样了,还有兴趣,就继续努力中。。。

有什么可后悔的,不会的要努力学会,这样才能进步!
如果没能力或者没有兴趣,干嘛要自己装?瞎折腾啥啊。。

楼主:
谢谢楼主各位的回复,天气太热,我把机子放在阁楼了,等周六日有空了就试一下。
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