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VPWM算法中T1,T2的计算

楼主(2011-07-25):
Mircrochip文档AN1017《使用dsPIC30F DSC实现PMSM电机的正弦驱动》的demo程序中,有两个问题不是很明白,请教大家:
1)在SVM.c文件中,有下面这条程序
// This is the maximum value that may be passed to the SVM
// function without overmodulation.  This limit is equivalent
// to 0.866, which is sqrt(3)/2.
#define VOLTS_LIMIT        28300
不太明白VOLTS_LIMIT的作用,以及为什么VOLTS_LIMIT的值会是0.866?
我的理解是:
当由6个基本电压空间矢量合成的Uout以近似圆形轨迹旋转时,其圆形轨迹的旋转半径受6个基本电压空间矢量幅值的限制。最大的圆形轨迹是6个基本矢量
幅值所组成的正六边形的内接圆,即输出电压的幅值为6个基本电压空间矢量幅值的sin60,即Sqrt(3)/2=0.866=Q15(28377).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麻烦大家指点指点。
2)void SVM(int volts, unsigned int angle)
{
if(angle < VECTOR2)
        {
        angle2 = angle - VECTOR1;

        angle1 = SIXTY_DEG - angle2;

        t1 = sinetable[(unsigned char)(angle1 >> 6)];          //sin(60-x)

        t2 = sinetable[(unsigned char)(angle2 >> 6)];          //sin(x)

        // Scale t1 to by the volts variable.
        t1 = ((long)t1*(long)volts) >> 15;
        // Scale t1 for the duty cycle range.
        t1 = ((long)t1*(long)tpwm) >> 15;
        // Scale t2 time
        t2 = ((long)t2*(long)volts) >> 15;
        t2 = ((long)t2*(long)tpwm) >> 15;

        half_t0 = (tpwm - t1 - t2) >> 1;
        PDC1 = t1 + t2 + half_t0;
        PDC2 = t2 + half_t0;
        PDC3 = half_t0;
        }
}
小的不是很明白这段程序?
我只知道T1,T2的计算公式为

不明白程序中变量Volts与Uout,Ux.Ux+60的关系。

网友(2011-11-04):
给个图大家一起分析一下,我现在也是在算T1和T2

网友:
一起交流一下,我最近在看AN1078,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你是怎么算T1和T2的呢

网友:
SVPWM就是一个工具,公式已经算好了,你就直接调用就可以,如果既想要弄明白其中的原理,建议你去看看专门的硕士论文,里面理论推导还是可以的,但是实际实现的部分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2012-01-09):
顶一下,正在研究

网友:
看下大功率变频器及交流传动。 或者英文版
7段 是 T0/4,Ta/2, Tb/2, T0/2, Tb/2, Ta/2, T0/4  这7段

Ta=Ts*m*sin(pi/3 - x)
Tb=Ts*m*sin(x)
T0=Ts-Ta-Tb

x是角度,m是调制因数 =(3^0.5)*(Vref)/Vd , Vref内切圆半径最大2*Vd/3,所以m 取值是0到1

网友(2014-03-20):
几位留下的公式,我研究下。谢谢大家!

网友A(2014-11-11):
   楼主  这个 t1 = sinetable[(unsigned char)(angle1 >> 6)];          //sin(60-x)  中左移 6 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 t1 = sinetable[(unsigned char)(angle1 >> 6)];          //sin(60-x)  中左移 6 位是什么 ...

左移6位代表除以64.
在AN1017 svm.c有建171点的TAB表,这个表对应的一个扇区的SIN的Q15格式。
每个扇区的角度位0X2AAA,所以171*64=0X2AA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移6位代表除以64.
在AN1017 svm.c有建171点的TAB表,这个表对应的一个扇区的SIN的Q15格式。
每个扇区的 ...

楼主  请问   1.为什么要取171个数?
                 2 .为什么这171个点对应一个扇区的SIN,一个扇区只有60度,如果是取90度的点经过翻转可以得到所有角度的值!但是一个扇区怎么取到所有扇区的值?
                3.所有扇区的角度位为0X2AAA   意思是把60度分为0x2AAA份吗?  171*64=0x2AC0不是0x2AA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移6位代表除以64.
在AN1017 svm.c有建171点的TAB表,这个表对应的一个扇区的SIN的Q15格式。
每个扇区的 ...

楼主  还有看到一些论文中提到  : 标幺值  这有是什么意思?论文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   1.为什么要取171个数?
                 2 .为什么这171个点对应一个扇区的SIN,一个扇区只有60度,如果是 ...

2)在不同扇区,角度处理的,代码中有如下处理:
        angle2 = angle - VECTOR1;
            angle1 = SIXTY_DEG - angle2;

3)0X2AAA/64=170.6 ,四舍五入 1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还有看到一些论文中提到  : 标幺值  这有是什么意思?论文没看懂

网友:
楼主  请问载波频率选取多少适合,输出频率要达到300hz-18000转,还是像SPWM一样载波频率随输出频率变化而变化?

网友A:
楼主,请问  void SVM(int volts, unsigned int angle)  中的  angle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在Mircrochip官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demo程序,只在百度上找到SVM.c这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没有写  angle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楼主能传一份程序给我吗?
                        谢谢楼主!!楼主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  void SVM(int volts, unsigned int angle)  中的  angle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在Mirc ...

参考Microchip的AN1017文档以及程式 。在官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Microchip的AN1017文档以及程式 。在官网上可以下载

谢谢,谢楼主回答了我这么多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