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接好了,但是不能载入的文件,有图,求助!!!

楼主(2011-07-25):
我用PM+编了个小程序,按要求生成main.lmf文件,但是出现如下情况,

网友(2011-10-08):
看不到图片啊。

如果是不能下载的话估计是和仿真器的链接问题吧。是否设置了option byte呢?
如果是Kx2的话需要在0083H地址设置允许OCD才行。

网友(2011-11-18):
【1楼】 pochi

一看就像是代理商的支持,好厉害呀,下次有问题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