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发过PWM转4~20mA电路,我也发个我的,已经在产品使用,非常稳定

楼主(2011-07-25):
原来那个帖子的地址是: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06603&bbs_page_no=1&bbs_id=9999
大家看看和我的比较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也有用PWM替换DA的想法
请教LZ:
1\光偶会不会改变占空比
2\用多少频率?

网友:
MARK 4-20MA

网友:
正在学习此类电路。

网友:
记号~ 4-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用pwm替换da的想法
请教lz:
1\光偶会不会改变占空比
2\用多少频率?

1、当然需要改变占空比了,要么怎么得要变化的0.4~2V电压呢(你分析一下电路,要输出4~20mA,需要U3C同向输入端输入0.4~2V电压)
2、几十Hz到几百Hz都可以,但与后级RC常数有关,自己多计算和实验几次吧。有些CPU可能做不到几百Hz的PWM,这时需要增大RC常数

我以前DA芯片或自带DA的CPU,现在用这种方法可以节省不少成本,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

楼主:
怎么都是些来mark的呢,大家来分析一下和原来那个电路优缺点吧

网友:
谢谢 【5楼】 sheant

我的意思是,光偶和前后的PWM占空比是否会变化---不同批次的光偶合是否有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5楼】 sheant
我的意思是,光偶和前后的pwm占空比是否会变化---不同批次的光偶合是否有不同?

前后当然有一点实真,但占空比是不会变的,为保证更稳定的话可以再在光耦后面加一级施密特反相器

网友:
手机党马克

网友:
cd4051是做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切换 2.5V 和 地 的。。。就是个电子开关。

网友:
PWM转4~20mA电路!收藏

网友:
直接用光耦不久行么。为啥还要用4051.可以用固定的频率的pwm。这个精度是个问题,后面的v-i转换还不错,就是pwm变成v线性度不会太好。

网友:
光耦和4051都可以不用,直接后面的RC网络+LM358,一般可以做到误差<6mV(0-10v输出).
用的stm8 16bit PWM

网友:
2.5V应该通过基准产生吧
后面的RC时间常数也不能太大,不然输出电流的刷新时间会很慢
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输入觉得像原图那样二极管抬高下更好。
pwm转电流什么都好,就是单片机如果复位了,那输出电流也不能保持了。1ms内刷回来的难度是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光耦是为了隔离
用4051是如果直接光耦输出pwm,相当于高电平时输入内阻太大,实际与后级是分压关系。这样真实PWM高电平不是理论值,如果软件校准的话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cd4051是做什么的?

o 谢谢

网友:
对比两图,后端对电流的反馈那个图好点?

网友:
4051译码器?
没有必要吧?

网友:
对所有这类主题mark
正打算用pwm取代DA ,0-5V  4--20ma

网友:
公司射频工程师说,pwm干扰太大!

网友D:
在用PWM做DA时可以把DA的输出接到单片机的AD上,做个闭环,做个校正。

网友:
PWM转4~20mA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4051译码器?
没有必要吧?

CD4051:模拟开关

网友:
斗胆献丑,优点高端取样,前面的恒流源很巧妙啊
缺点,第一个三极管没有考虑ib的影响

ps无需抬高地电位,运放输出接近上轨,因此有二极管降低末级达林顿的射级电位。

网友:
提出2个问题:
1、24V串联3个4148二极管,实际使用是否也是这样?4148能够长期工作在20mA的条件下吗?
2、我觉得可以省略Q2这个管子,不知是否做过尝试?

网友:
有否测过线性?精度?温漂?

网友:
mark pwm输出4-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F:
提出2个问题:
1、24v串联3个4148二极管,实际使用是否也是这样?4148能够长期工作在20ma的条件下吗?
2、我觉得可以省略q2这个管子,不知是否做过尝试?

1、实际使用中有4148,这个必须有啊,4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没有试过省略Q2

网友:
MARK 4~20mA

网友:
疑问:
楼主是否有软件校准??
前级运放既然已经是恒流源电路为何不让前级直接输出4~20mA.

网友:
mark PWM DA 4~20mA

网友:
lz图原理不错。

1. 光耦输出的电容,可能对pwm波形有影响。
2. 4051虽然不贵,可是体积太大了。
3. Q2不能省,如果想省,也是去掉Q4。

前面有几位提到了“前面的恒流源”,我咋就没看出来“恒流源”在哪呢?

网友:
实际上前级直接输出是可以的。校准是必须的,就算是基准源,也有离散性

网友:
mark , PWM转4~20mA电路

网友:
我的一个产品就用的是PWM,后级RC,接如LZ的电压-电流变换,不过我采用的是双电源正负12V,电流输出0~30mA,分辨力0.01mA,精度0.02级,温漂和使用的电流取样电阻关系很大。我没有光电隔离和451转换。

网友:
RC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怎么定?

网友:
为什么用4051呢,光耦出来后直接用LM224里面的运放先跟随一下,再RC;很多场合4-20MA是2线制的,你的5V和地线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还有你这个短路保护没有啊,怎么能做成产品呢,

网友:
C4 换成无感电容,一般无感电容做不到22uF这么大的,用普通电容输出会不线性,且一致性不好,除非你的产品带反馈的,对这个4-20ma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RC频率输出跟你的PWM频率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问楼主:你图上电源接的+24v,最高能到都是伏?工业现场有时提供的电源可能是30多伏,你的这个电路行吗?

网友:
如使用中失去了输入的 PWM 讯号,输出电流会是多小?

网友(2011-08-26):
近来在测试PWM类的信号,但是硬件上设计了个LPF,结果量到的是变形的正弦信号^_^

网友(2011-09-29):
Q2换成MOS管,应该能消除原来Ib产生的影响。

Q4能省去吗?

网友:
标记一下 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的电路特性很好, 仿真下(只做了压控恒流部份)负载由300欧至0欧输出电流基本不变, 但实际使用时负载阻值通常不是经常变化的。

仿真下输入0.4-2V, 输出电流斜度误差4-20mA段为100uA, 即0.1mA, 制作成实物或许会再高一点。电路似有改善空间, 或许能把全段斜度误差减小至1uA。

电流斜度误差: 输出(mA) = Vin * K, K=10(无误差), K<>10(有误差)

网友(2011-11-08):
这个不错.以后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说不定以后用到,

网友:
请问顶楼电路图中D4的参数是多少?另外,I in的端子接哪里呢?

网友(2012-03-08):
大侠勿怪,本人菜鸟,模电基础有点差,
恒流源的意思是不是也要求,负载在一定范围内,
比如:1.像该电路如果后序阻抗很大话(1M),电流是不是不能再保持到4~20mA,而是降低到uA级别了?
      2.即就是在IO+与IO-之间串上1M电阻和电流表,
不胜感激!

网友:
有人mark不错啦,别人做个记号以后好找呀

网友(2012-04-13):
我在做PWM经低通产生基准源时,运放双电源供电没法出来,单电源供电正常输出,查找原因中

网友:
站电路板面积大,

网友:
嗯,标记一下。

网友:
看懂了,有点意思

网友(2012-06-22):
这样可以简化不少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12-26):
pwm 转4-20ma电路,标记。

网友:
pwm 转4-20ma电路

网友:
mark 4_20ma

网友:
用PWM方式产生直流电平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可以到万分之一以内的步进。电路就是类似LZ位的,不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PWM脉冲高度,即高电平电压要精确稳定,这个是整机精度传递的基础,这个其实不用多说;
2.PWM脉冲电路的边沿延迟必须一致,及脉冲上升沿多长时间,下降沿也要多长时间,推荐用HCTTL芯片来做脉冲输出电路;
3.PWM的低通滤波电路要保证输出波纹小于输出电压的步进值,这就要求截止频率足够低,以对PWM交流成分足够衰减,又不至于输出稳定
   时间过长;
4.结合第三点考虑,RC要足够大,但是这里面也有讲究,电容漏电要非常小,以避免对输出造成分压。另外,电容不能有过大的介质吸附
   效应,否则在输出低电平时会有很大非线性误差,表现为回差,电压降不下去,所以建议使用CBB薄膜电容;由于薄膜电容容量都比较小
   为了增加RC常数,提高电阻值是很必要的,不过过大的电阻会使后级漏电造成的分压变大,所以要综合考虑;
5.缓冲运放要使用高阻抗的,减少对前级的分压;
6.没了,楼主的电路输出级的三极管的发射极,需要串一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2013-02-25):
电路很有想法!

网友:
挺好,就是不知道线性咋样

网友:
电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13-05-18):
最近做个DAC学习下

网友:
光耦的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不一致,会导致占空比改变;更要命的是温度不同,光耦特性又有不同!所以线性度应该不好吧

网友:
这段时间用了楼主的电路做实验,效果不错.

网友(2014-05-07):
mark,4051复杂了点。简化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4-06-08):
  楼主能不能分析下~

网友:
  能不能解释下3个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2014-07-23):
这个电路不错,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4-09-29):
做工控的人有福啦~~~

网友:
收藏了,挺有用的

网友:
3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保证运放的工作输入输出避开电源最高端(其实最低端处也一样需要避开,即使是非常好的轨至轨运放,其实在电源的两个极端区域,也会有非线性区存在,只不过轨至轨的运放,那个区小一点而已)的非线性区。

楼主的电路,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实现高速的响应,因为光耦在高速切换时的失真和温度敏感性,前面已经有网友提出了,会直接限制了PWM频率的提升,间接地PWM频率低,限制了RC的取值,最后为了低的纹波,RC必然会比较大,输出响应肯定高不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后级的VI变换电路好多地方可用。

网友:
4-20mA标记一下

网友(2014-11-07):
收藏了,很有价值,感谢LZ分享

网友:
标记留用

网友:
这应该就是用PWM+RC实现DA功能了,mark一个

网友(2015-03-16):
学习了怎样产生4~20MA电路

网友:
电路的动态性能与D/A比还是有差距的,有人测过建立时间吗?

网友(2015-06-23):
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收藏下,我们正好也要用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用PWM做DA时可以把DA的输出接到单片机的AD上,做个闭环,做个校正。

。。。还不如直接有带DA的单片机呢。有带AD和带DA的单片机价格已经相差不大了。没有必要用pwm代替da来降低成本了。

网友(2015-07-28):
mark PWM转4-20ma输出

网友:
两级电流源,有必要吗?而且这种单端的采样方式,对地电位的要求高。

网友(2016-08-31):
后端的稳压二极管  需要选择什么型号的管子呢?

网友(2021-05-10):
D1-D3是什么作用?可以去掉吗?

网友:
D1-D3什么作用,可以去掉吗?

网友G(2021-06-12):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我正好需要这个电路。我参考了您的电路。工作不正常。能否帮我看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我正好需要这个电路。我参考了您的电路。工作不正常。能否帮我看下什么问题,谢谢 ...

图放上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电源24V改12V,怎么改呢?

网友(2022-03-01):
正需要,回头搭个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