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42做成的简易升压电路

楼主(2011-07-25):
我跟同学想用UC3842作一个升压电路,根据书上资料,我们弄了以下电路

要求芯片输出PWM的频率为49k或40kHz

但无论仿真还是实际搭电路,电路的输出【C3 +端】都是在23.nV,貌似芯片里也没有PWM信号产生

还有,如果不作过流保护,把Rs短路也没问题吧

网友:
Rs不能短路.
Rt,Cx太小了.

网友:
1 先把CS到震荡脚的电路断开,然后让震荡正常  最后再考虑斜率补偿的情况
2 R2换大  R4减小  Vref脚对地接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
调3842可以分布进行的。可以先从外部VCC供电着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不过怎么算它们的参数,能告诉我么?或者送上计算方法的传送门

回复 网友B:

的确芯片连起振也没有……
至于2,因为我看IRFP250的门开启电压是10V,所以才用两阻值相同的电阻,输出12V【Vcc/2】给IRFP250【不过连起振都没有,这个也得后面再说了 orz。。。。】

谢谢楼上两位,小弟是刚入门电子界的,以后还得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在Data sheet上面就有了!

网友:
还是自己找点书看吧!仔细看看!

网友(2012-07-22):
楼主,针对你这幅图,你现在弄好了没?

网友(2013-07-01):
芯片手册上面这些参数都是有的,可以参考设计

网友(2015-07-29):
大哥,真的想杀了你

网友:
首先振荡器起振没有, 你的RT太小了 而且起振电容直接接的是电流反馈应该接地吧  斜率补偿也应该算的吧

网友:
这是非隔离反激,Rt的值有点小

网友:
RS短路就炸机了。Rt Ct改大,根据所需频率计算一下。R2改10k,R4改10-22R,其他自己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