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按键扫描芯片----最好是IIC接口的

楼主(2011-07-25):
zlg7290封装有点大,我们要用在手柄上,需要21个键

网友:
随便找个两三块钱的单片机就搞定了啊。

网友:
推荐CYPRESS的触摸按键扫描芯片CY8C21434

网友:
MAX7360  I²C接口键控开关控制器和LED驱动器/GPIO,集成ESD保护电路
MAX7359  2线接口、低EMI键盘开关控制器/GPO
这几款应该能够满足您的要求,首先声明我不是maxim的托哦!呵呵呵!

网友:
4个IO口可以组合出43个键

网友:
以前准备电子设计大赛的时候,有用过2种方法:
第一种,在实验室的旧板上拆下不用的单片机,比如2051、AT89C51等,写入程序让其只作为按键扫描用,IIC接口都不需要,自己定义接口,比如有按键按下时,输出中断电平通知主单片机,然后用2个管脚,一个作为时钟线,一个作为数据线把按键值传过去就是了
第二种,用了南京恒沁公司的接口芯片,具体型号忘了,自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