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自定义LCD控制器 IP核时出现下面错误

楼主(2011-07-25):
用SOPC 自定义IP核的时候 Generate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做其他IP核的时候都可以的 有没有人碰到过类型情况啊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编译器说:
请检查 wuyao_avalon_lcd_controller.v 来保证所有端口的方向和宽度

那么查这个文件和引用它的文件在端口的设置上是否一致可能可以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谢谢,经过检查端口排除这个问题了。但是在Generate的时候又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明明已经连接到sdram上了 为什么就是没有连上呢  求助啊 谢谢

网友:
edit菜单有"remove xxxxxx connection"这一项,执行后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