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比较好的有感直流无刷电机IC?谢谢!

楼主(2011-07-25):
如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MC33035

楼主:
MC33035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到MC33035的13脚调速?

网友:
有没有无感无刷电机的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A:
无刷无感MLX81200
http://china.melexis.com/prodmain.aspx?nID=688

无感驱动非软件实现,稳定可靠;高温汽车级芯片可在150度高温下正常工作。

网友:
普通有感无刷电机芯片用ATMega48做就行了,去我们的四轴论坛找个驱动代码来改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 vivalite!最近看了有感直流无刷电机的一些应用资料,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相位是120°的传感器,怎么知道他的控制字和MOS管的导通关系?有什么方法测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 vivalite!最近看了有感直流无刷电机的一些应用资料,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相位是120°的传感器,怎么知道他的控制字和mos管的导通关系?有什么方法测试吗?

一般常见的三相有感无刷电机是3个霍尔管做位置检测的,总共6种状态,360/6=每个相位角60度
120度无刷电机只是把3个霍尔管中间的一个反装了,只是译码表不同,少了000、111的状态,便于自检时查相位,此外实质无区别。
详细内容见电机驱动类书籍

网友(2017-08-31):
引用 网友A:
无刷无感MLX81200
http://china.melexis.com/prodmain.aspx?nID=688

这个芯片资料好少。都没有资料,有没有demo板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