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的恒流源,不管用啊……

楼主(2011-07-25):
最近看了个运放做成的恒流源的文章,自己想试试,但是在multisim上仿真,发觉不对,恒压端的电压和输入电压不等,怎么回事? 各位……

输入的电压稳在2.8V,但是13欧姆电阻端的电压却是1.28V。应该是相同的。 (原文件名:11.jpg)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你R1用10K阻值太大了吧,换成100欧姆试试,而且你的VDD只用5V,除掉LED压降,压差也很小了,提高WDD到15V试试呗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R2上的应该是恒流,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应该保持一定的差值,经运放放大后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当横流偏高时,经反馈使得运放输出电压稍低,使得R2上输出恒压

网友(2011-09-26):
R1上压降过大,调低R1到1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