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一天了,还是有点想不通这和问题,新手求指点(FPGA实现的数字时钟)

楼主(2011-07-25):
module clock(clk,key_in,sm_bit,led0,sm_seg); //模块名clock
input clk;                                  //输入时钟
input[1:0] key_in;                              //输入按键
output[0:7] sm_bit;                         //数码管选择输出引脚
output[7:0] sm_seg;                         //数码管段输出引脚
output  led0;
assign  led0 = 1'b0;
reg[7:0] sm_seg_r;                              //定义数码管输出寄存器
reg[7:0] sm_bit_r;                              //定义数码管选择输出寄存器
reg[3:0] disp_dat;                          //定义显示数据寄存器
reg[24:0]count;                             //定义计数寄存器
reg[23:0]hour;                              //定义现在时刻寄存器
reg sec,keyen;                              //定义标志位
reg[1:0]dout1,dout2,dout3;                  //寄存器
wire[1:0]key_done;                          //按键消抖输出

assign sm_bit = sm_bit_r;                           //输出数码管选择
assign sm_seg = sm_seg_r;                           //输出数码管译码结果
//秒信号产生部分
always @(posedge clk)                       //定义clock上升沿触发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if(count == 25'd25000000)               //0.5S到了吗?
    begin
        count = 25'd0;                      //计数器清零
        sec = ~sec;                         //置位秒标志
    end
end

//按键消抖处理部分
assign key_done = (dout1 | dout2 | dout3);  //按键消抖输出

always @(posedge count[17])
begin
    dout1 <= key_in;
    dout2 <= dout1;
    dout3 <= dout2;
end

always @(negedge key_done[0])
begin
    keyen = ~keyen;                         //将琴键开关转换为乒乓开关
end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部分
always @(posedge clk)                       //count[17:15]大约1ms改变一次
begin
    case(count[17:15])                      //选择扫描显示数据
        3'd0:disp_dat = hour[3:0];          //秒个位
        3'd1:disp_dat = hour[7:4];          //秒十位
        3'd2:disp_dat = 4'ha;               //显示"-"
        3'd3:disp_dat = hour[11:8];         //分个位
        3'd4:disp_dat = hour[15:12];        //分十位
        3'd5:disp_dat = 4'ha;               //显示"-"
        3'd6:disp_dat = hour[19:16];        //时个位
        3'd7:disp_dat = hour[23:20];        //时十位
    endcase
    case(count[17:15])                      //选择数码管显示位
        3'd0:sm_bit_r = 8'b11111110;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显示
        3'd1:sm_bit_r = 8'b11111101;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3'd2:sm_bit_r = 8'b11111011;            //选择第三个数码管显示
        3'd3:sm_bit_r = 8'b11110111;            //选择第四个数码管显示
        3'd4:sm_bit_r = 8'b11101111;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显示
        3'd5:sm_bit_r = 8'b11011111;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显示
        3'd6:sm_bit_r = 8'b10111111;            //选择第七个数码管显示
        3'd7:sm_bit_r = 8'b01111111;            //选择第八个数码管显示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disp_dat)
        4'h0:sm_seg_r = 8'hc0;                  //显示0
        4'h1:sm_seg_r = 8'hf9;                  //显示1
        4'h2:sm_seg_r = 8'ha4;                  //显示2
        4'h3:sm_seg_r = 8'hb0;                  //显示3
        4'h4:sm_seg_r = 8'h99;                  //显示4
        4'h5:sm_seg_r = 8'h92;                  //显示5
        4'h6:sm_seg_r = 8'h82;                  //显示6
        4'h7:sm_seg_r = 8'hf8;                  //显示7
        4'h8:sm_seg_r = 8'h80;                  //显示8
        4'h9:sm_seg_r = 8'h90;                  //显示9
        4'ha:sm_seg_r = 8'hbf;                  //显示-
        default:sm_seg_r = 8'hff;               //不显示
    endcase
    if((count[17:15]== 3'd2)&sec)
        sm_seg_r = 8'hff;
end

//计时处理部分
always @(negedge sec or negedge key_done[1])//计时处理
begin
    if(!key_done[1])                        //是清零键吗?
    begin
        hour = 24'h0;                       //是,则清零
    end
    else if(!keyen)
    begin
        hour[3:0] = hour[3:0] + 1'b1;       //秒加1
        if(hour[3:0] == 4'ha)
        begin
            hour[3:0] = 4'h0;
            hour[7:4] = hour[7:4] + 1'b1;   //秒的十位加一
            if(hour[7:4] == 4'h6)
            begin
                hour[7:4] = 4'h0;
                hour[11:8] = hour[11:8] + 1'b1;//分个位加一
                if(hour[11:8] == 4'ha)
                begin
                    hour[11:8] = 4'h0;
                    hour[15:12] = hour[15:12] + 1'b1;//分十位加一
                    if(hour[15:12] == 4'h6)
                    begin
                        hour[15:12] = 4'h0;
                        hour[19:16] = hour[19:16] + 1'b1;//时个位加一
                        if(hour[19:16] == 4'ha)
                        begin
                            hour[19:16] = 4'h0;
                            hour[23:20] = hour[23:20] + 1'b1;//时十位加一
                        end
                        if(hour[23:16] == 8'h24)
                            hour[23:16] = 8'h0;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这个程序我大体上还是看懂了,可是具体的细节还是有点像不通。。。在板子上实现后key_done[0]键是复位功能,key_done[1]键为时钟停止键。希望在以下几点给解释一下。新手不胜感激!!!!!
1. if(!key_done[1])                        //是清零键吗?
    begin
        hour = 24'h0;                       //是,则清零
    end
按理说一直按住key_done[1]应该是时钟清零啊???
2. if((count[17:15]== 3'd2)&sec)
        sm_seg_r = 8'hff;
这句没看懂。。。。。
3.always @(negedge key_done[0])
begin
    keyen = ~keyen;                         //将琴键开关转换为乒乓开关
end
将琴键开关转换为乒乓开关???不就是按下key_done[0]键,keyen取反一次嘛
纠结一天了,望明白者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按键按下为下降沿!

楼主:
悲催了哈,原来是我的引脚分配反了啊..........就说吗,分析的因该没问题的啊。。。。

楼主:
还是希望有人能解释一下2和3两点,这懂了这个时钟才算是彻底的弄明白了。。不胜感激!此贴一回我的积分就100啦,哈哈。。。。向4位数进军!!!!!!

网友:
不同verilog,帮丁下;第3点,在always里面取反,与直接取反是不同的,直接取反是组合逻辑,输出与输入之间存在一个很小的时延,而always语句里面取反,是时许逻辑,也就是说,这个取反的动作是跟着时钟的节拍的,输出与输入间的延时为一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