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ISP接口是5V逻辑电平可以直接在Atmega8L 是3.3V供电的芯片上编程吗?需要电平

楼主(2011-07-25):
请教各位前辈

ISP接口是5V逻辑电平可以直接在Atmega8L 是3.3V供电的芯片上编程吗?需要电平转换吗?

网友:
信号线上串联几百欧姆电阻

楼主:
追问1楼前辈,几百欧姆合适呢?我知道太大了不行,会影响波形减慢速度。请您告诉我一个合适一些的经验参数吧,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