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问题]---老式IBM台式机并口连接AMCNC-01一直报警!!

楼主(2011-07-26):
我有一台很早的IBM台式机,大概有10年了吧,接上AMCNC-01后,JJ蜂鸣器一直报警,LED显示是急停报警。

由于JJ的急停开关是接并口第十脚的,于是我测量了一下这个引脚,在JJ接口板有上拉电阻的情况下,电压只有0.7V,而当我把JJ接到一台没有问题的电脑上时,第十脚的电压是5V。

也就是说,由于这台IBM电脑的并口第十脚把电平拉低了,导致JJ认为急停按钮是按下的,于是报警了。

想问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呢?我在电脑的BIOS里已经把并口模式设置为ECP了,甚至SPP、EPP、ECP+EPP都试过,全都一样。

AMCNC-01的并口急停接线图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老式的IBM的台机的并口是有问题的。我也遇到过,是接的编程器。老式连不上。串口也有问题。 不知道为啥那个时候的IBM是不是有自己的协议。

网友:
估计是并口有问题,找个并口测试软件,然后再自己用洞洞板焊几个LED来测试高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式的ibm的台机的并口是有问题的。我也遇到过,是接的编程器。老式连不上。串口也有问题。 不知道为啥那个时候的ibm是不是有自己的协议。

但是它也得遵循通用的ECP等协议啊,否则就不能叫这个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并口有问题,找个并口测试软件,然后再自己用洞洞板焊几个led来测试高低电平。

现在不是输出口的问题,是输入口的问题,这个如何解决,上拉也拉不起来。

网友:
是不是要用5v?

看看是不是电压兼容类的问题吧。可以用5K或者2K(说实话,TTL不拉,也该是1最好把外围全去了,看看是不是1,然后检查板子是否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要用5v?
看看是不是电压兼容类的问题吧。可以用5k或者2k(说实话,ttl不拉,也该是1最好把外围全去了,看看是不是1,然后检查板子是否有短路)。

阿莫的板子上已经有上拉了(可能是1k,看不见),可以排除短路问题,因为我换了一台电脑就好了,用的是同一根并口线。

网友:
1k的话很强的上拉了。估计是老电脑坏了。

唉,没办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