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所见卫星数量只有GPGSV语句表示吗?

楼主(2011-07-26):
GPS所见卫星数量只有GPGSV语句表示吗?希望借助星的数量来了解本模块时钟是否准确。不知道这样能否判断钟源?

网友:
基本上, 只要时间出来了, 误差就很小了...估计误差在毫秒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 只要时间出来了, 误差就很小了...估计误差在毫秒级

我猜测,只有定位成功了,才能达到毫秒级精度(有说授时微秒级)。如果曾经定位,即便从室外移动到室内信号不良处,一般输出格式正确时,也就是GPRMC报文中的时间信息位置准确时,GPS内部时钟至少应达到分钟精度。只要24小时内曾经定位,时钟就大致可信。

网友:
看0183协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 只要时间出来了, 误差就很小了...估计误差在毫秒级
我猜测,只有定位成功了,才能达到毫秒级精度(有说授时微秒级)。如果曾经定位,即便从室外移动到室内信号不良处,一般输出格式正确时,也就是gprmc报文中的时间信息位置准确时,gps内部时钟至少应达到分钟精度。只要24小时内曾经定位,时钟就大致可信。

不需要定位成功, 只需要搜到星即可, 此时的误差主要是卫星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延迟. 不过据说这个延迟接收机会进行修正, 但是没有找到具体资料.
当然, 定位成功了, 肯定是微秒级了,
动到室内信号不良的地方时, 机内自带的时钟走时, 此时哪怕晶振的精度再差, 差到 10ppm, 一天才差1~2秒, 一旦重新定位, 即修正时间,

拿C3-370来说吧, 由于备用电池没电, 关机上电之后是默认发出时间 2006/04/17 00:00:00 ,相当于比冷启动还冷启动, 此时表明内部始终是没有保存上次数据的.
一般5~10秒之后时间就更正为当前时间, 10~15秒左右日期更正为当前日期, 此时一般能搜到一,两颗星左右.

网友:
还是以定位为标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考虑到定位之前必然先获得准确时钟,才设想利用已见卫星数量来判断GPS的钟源。测试过几次,现在用c3-470C在恶劣条件下开机,室内找到接近定位的临界位置。测试中发现可见卫星数量变化很大,从11颗到1颗,位置并没有明显移动,而且报文的时间格式都偶有错误。当然5楼说的定位为准,即GPRMC报文收到那个‘A'标志比较稳妥,但是那岂不是等于放弃探索吗?

想确定达到多少颗星后时钟即准确。不巧的是,串口通信开始出现误码。还要查找串口从GPS收到错误符号的原因。

无论如何,谢谢几位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考虑到定位之前必然先获得准确时钟,才设想利用已见卫星数量来判断gps的钟源。测试过几次,现在用c3-470c在恶劣条件下开机,室内找到接近定位的临界位置。测试中发现可见卫星数量变化很大,从11颗到1颗,位置并没有明显移动,而且报文的时间格式都偶有错误。当然5楼说的定位为准,即gprmc报文收到那个‘a'标志比较稳妥,但是那岂不是等于放弃探索吗?
想确定达到多少颗星后时钟即准确。不巧的是,串口通信开始出现误码。还要查找串口从gps收到错误符号的原因。
无论如何,谢谢几位回复。

解决了串口误码问题。目前从监视GPGSV报文情况看,还是采用最保险的定位成功作为确认钟源,10分钟对一次表,如没有GPRMC报文的A标志就放弃对表。

网友(2011-10-13):
$GPGGA,<1>,<2>,<3>,<4>,<5>,<6>,<7>,<8>,<9>,M,<10>,M,<11>,<12>*xx<CR><LF>
$GPGGA:起始引导符及语句格式说明(本句为GPS定位数据);
<1>  UTC时间,格式为hhmmss.sss;
<2>  纬度,格式为ddmm.mmmm(第一位是零也将传送);
<3>  纬度半球,N或S(北纬或南纬)
<4>  经度,格式为dddmm.mmmm(第一位零也将传送);
<5>  经度半球,E或W(东经或西经)
<6>  定位质量指示,0=定位无效,1=定位有效;
<7>  使用卫星数量,从00到12(第一个零也将传送)
<8>  水平精确度,0.5到99.9
<9>  天线离海平面的高度,-9999.9到9999.9米  M  指单位米
<10> 大地水准面高度,-9999.9到9999.9米  M    指单位米
<11> 差分GPS数据期限(RTCM SC-104),最后设立RTCM传送的秒数量
<12>  差分参考基站标号,从0000到1023(首位0也将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