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台列表要放什么位置,我记不得了

楼主(2011-07-26):
我将SPI FLASH格式化了,也复制resouse目录了,能ping通,但是电台连不上,电台列表要放在resouse文件夹下吗,记不太清了,谢谢

网友:
更新电台列表即可。

楼主:
更新不了啊,电台列表要放在resouse文件夹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新不了啊,电台列表要放在resouse文件夹下吗

网友:
radio.pls直接放根目录。

网友:
试了,电台列表下载正常的.
可以通过PC去下载一下.看网络是否正常.
不知道是墙得利害还是电台关了.基本没几个可以听的电台了.只能听豆瓣.
不过发现豆瓣最近启动第一次老是同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