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坤示波器的一个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26):
各位大侠,问个问题啊,魏坤示波器电路图中1M的R4是干什么用的?如下图所示,谁能解释一下,谢了!

无线电上的截图 (原文件名:前端电路.jpg)

网友:
确实不应当装

网友:
1.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匹配,不过这电路输入电阻应该到不了1M。
2.前面滤波电路中一元件。
按画法估计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上以后输入阻抗应该是变小了吧?这不对啊,应该是越大越好啊……

网友:
应该是阻抗匹配的吧,为了设计出某一固定的阻抗,运放的阻抗不太清楚,并联就是了

网友(2011-09-04):
4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4楼正解

本来R1 R2 R3就起这样作用了,任何时候K2K3K4总有一个闭合的,会有泄放直流通路,并联后总直流电阻变成500K,用标准10:1探头不好用,标准的是1M电阻。所以不应当加1M的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原理性的负载。真负载有了并且足够时应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