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推荐里面600元的雕刻机到手了,当一下小白鼠,大家看看

楼主(2011-07-26):
看到大家都玩雕刻机,很神奇,但是自己不懂,也想找个来玩玩,看到价格几千几千的,够吓人的,琢磨着把淘宝推荐里那个600元的买了学习下吧,谁知道几天后居然下架了,问店家说卖完了,不甘心,再问,店家说有个样机,少50块卖给我,当场就收了。样机雕刻机+3轴驱动+手盒。E邮宝真的好慢。星期天终于收到,雕刻机散件用普通纸箱包装十几斤重。昨天中午下班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把机械部分组装起来,手机拍几张照片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请问。

拆包后的散件,PVC板 (原文件名:IMAGE_415.jpg)

两个多小时组装的成果 (原文件名:IMAGE_418.jpg)

主轴电机,二手 (原文件名:IMAGE_419.jpg)

步进电机,二手 (原文件名:IMAGE_420.jpg)

龙门架固定,看看 (原文件名:IMAGE_421.jpg)

大头贴 (原文件名:IMAGE_422.jpg)

网友:
业余人士表示 看样子 还行600块钱也不多 等楼主的测试报告

网友:
我也想弄台便宜的玩玩,俺小白一个

网友:
会变形吗?我之前也看到过一款,也是塑料的,有将近1000,不敢买

网友:
这个框架什么材料呀?

网友:
你买的是a型,我买的是b型,现在我那台断断续续装了(估计进度)30%了,唉,搞机械我不行呀(我写程序的,这机器装好后主要用来验证程序的正确性)。

网友:
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600元要求不能太高啊

LZ快点开机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电木的.就好了.

网友:
塑料板的都差不多,什么回收的,国产的,进口的,还不全是MADE IN CHINA,各个厂家的品质不一样,价格差异而已,说这些什么国产,进口板的只是唬弄一些怕这怕那的人。

楼主:
装完后我的感觉是:还挺牢固的,因为上班没时间,还缺两个电源,没能上电试。联轴器是店家自己用塑料割的,哈哈,那质量简直是:能用。A版的是普通M8丝杆,店家送了一套不锈钢丝杆。装完后用手摇了下滑台和主轴架,感觉刻些小东西强度还是够的。

网友:
LZ快点开机试试看

网友:
等待楼主开机,如果好的话,淘宝那家伙说不定要提价了.

网友:
如果用电木应该不错,厚点的,雕覆铜板和铝板都没啥问题

网友:
600块还行。不过用丝杆速度就上不来,设置的时候要稍微慢点。

验证代码,貌似LZ也在作运动控制卡?

网友:
等不到阿莫的货,先花几百块练练手,也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塑料板的都差不多,什么回收的,国产的,进口的,还不全是made in china,各个厂家的品质不一样,价格差异而已,说这些什么国产,进口板的只是唬弄一些怕这怕那的人。

有道理,其实把塑料换成铁片也差不了几个钱,玩儿这东西重要收货也就菜鸟学学机械加工,打发点儿时间。也别指望能干点什么。

网友:
回复【21樓】tidal
回復【12樓】dongguan-ren
塑料板的都差不多,什麼回收的,國產的,進口的,還不全他媽的是made in china,各個廠家的品質不一樣,價格差異而已,說這些什麼國產,進口板的只是唬弄一些怕這怕那的人。
有道理,其實把塑料換成鐵片也差不了幾個錢,玩兒這東西重要收貨也就菜鳥學學機械加工,打發點兒時間。也別指望能幹點什麼。

如果換成鐵片...那加工費就會增加...畢竟加工塑膠料跟金屬料是不同的!!

楼主:
下午找了个钻石24V/7.2A的开关电源接上了,用手控,三轴正常,不过走的那是非常的慢,赶着去吃饭,暂告段落,现在在单位,晚上回去再试试。

有个问题,通电后不动,三个步进电机好像都发出丝丝的声音,正常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步进电机 锁定的时候 会

网友:
这机我有····优点就是便宜,非常便宜,缺点就是,进给只能调F100左右到顶了··再上会悲剧··哈哈···
还有尺寸上有点不准,LZ铣垫板铣一次就知道了····就是说你设定铣200*200,实际上比这个值小···

楼主:
咨询了下店家,说是步进电机锁定时候发出的声音,正常。跟23楼 xivisi LiYong朋友说的一样,吓的我,现在正在给一台富士通奔三小电脑装系统,跑雕刻机用的,我的本本没打印口

网友:
其实把这些散件用铝合金的来做,把精度控制好,肯定比你这PVC的好太多了。当然只是花600元买个散件有时间做着玩玩就行了。就当是体验一下cnc

网友:
还可以哦,走运了。

网友:
600元好便宜啊。  没有电控箱吧。

网友:
价格很好.

网友:
很不错. 挺好的..

期待LZ弄的小东西上来欣赏下哦

网友:
价格很好.欣赏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精神可嘉, 老模拟仿真会害死人的

楼主:
真惭愧,从零开始,组装好机机后用手控三轴运行,听着电机“jiji”叫,真爽,赶紧弄台电脑接上打印机线,安装mach3,安装mach3时最后一步要安装驱动什么的三个选项,本人计算机专业,潜意识里面一般安装完软件最后再有选项基本上都是一些附加软件,可不装了,当即就点掉不装,怎么弄雕刻机都没反应,后来百度狂搜,知道要设置mach3的输出与驱动板对应,找了驱动板的针脚定义设置后,还是没反应,突然想起安装mach3时最后一部点掉的三个选项,有一个好像是驱动,赶紧重装mach3,重启电脑,终于,让机机在电脑的控制下动起来了。

但是,问题还在继续,机机虽然动起来了,怎么雕刻,G代码哪里来,设置原点、对刀等等问题还没搞清楚,从网上拷贝了一段G代码,一运行,滑台、主轴全部跑尽头去了,赶紧急停。晕,看来出作品还要点时间。

网友:
楼主赶紧弄个PCB出来看下。

网友:
龙门架用的是塑料?这不折腾嘛........楼主精神可佳!

网友:
我也想弄台600的玩玩,俺小白一个 那个店有啊

网友:
记号
=结果

网友:
关注楼主继续更新^_^

楼主:
终于闹明白为什么几条轴都跑尽头去了,又学到东西。在mach3的界面用点动控制雕刻机,发现键盘的左右按键X轴都只往一个方向走,Y轴和Z轴也一样,难怪出现35楼的情况。晚上11点了,想问问店家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但是不在线。万能的百度出场了,说步进电机或者并口线接触不良,分析我用手控控制是正常的,说明步进电机的线没问题,剩下并口线来了,想着是不是奔三电脑的并口年代久远被氧化了接触不好,就把插头重复插拔了十几下,结果还是一样。晕了,还是想着难道是我哪里设置错了?不经意中把手控拔下,再试机,正常了,原来是这个问题,细看手控侧边还有个小开关,接上手控把开关关掉,正常。估计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哈哈,再试跑一段G代码,正常,已经可以用铅笔在纸上画画了。下一步找把刀(我这里跑了好多个店居然都没有3.175的刀),开刻。

网友:
能动就好,好期待楼主刻PCB的图

网友:
楼主,结果如何

网友:
楼主!我也想弄台600的玩玩,俺小白一个! 那个店有啊 ?

网友:
这个够便宜的,效果如何

网友:
等小白鼠的作品围观

网友:
期待,600元的也能买雕刻机?不错啊

网友:
我也想弄台600的玩玩,俺小白一个! 那个店有啊 ?

网友:
我找到了,不过现在的价格是六百九十八,没有配驱动板,驱动板另外买,要一百五十八。

网友:
这样的机器 才是用来玩的,玩地没心理负担   搞坏不心痛  能用更幸福。。。。。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了,不过现在的价格是六百九十八,没有配驱动板,驱动板另外买,要一百五十八。

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我也想买个看看的?给个淘宝链接吧!

网友:
没有音信了!这么忙啊!

网友:
厉害呀,600多买雕刻机!能用吗?

网友:
用着怎样?说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了,不过现在的价格是六百九十八,没有配驱动板,驱动板另外买,要一百五十八。

想看看的?给个淘宝链接吧!

网友:
这都比我花12000买来的破逼韩国山寨玩意儿强!

网友:
哈哈!等我今年过了研究生考试就去买一个

楼主:
买的刀到了,试了0.2锥刀刻ABC,发现滑台不平,明天铣个平面再试

网友:
想看看的?给个淘宝链接吧!

网友:
关注测试报名

网友:
呵呵,我去年进了一个,Z轴让我给拆掉了,Z轴还剩个支架了。目前只有XY平台了。

总体来说,这个机器对新手合适,优点主要是便宜。用来熟悉CNC系统很不错。缺点就是转速慢,用的是直径8mm、pitch好像是1.25mm的丝杆,虽然采用了双螺母消回差,好像看不出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驱动器也不是很好的原因。

当然,这个机器对得起这个价钱,另外,这个机器的老板人很不错。

拿这个机器练手后,再正式用amork老板的机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没试用报告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的刀到了,试了0.2锥刀刻abc,发现滑台不平,明天铣个平面再试

报告呀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期待早日出作品,别忘了上图哦

网友:
快上试用报告。。。

网友:
等雕刻电路板的测试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你测试了没有啊。给个测试报告啊。想看看给电路板打孔的精度有多少。好的话也直接买一个了。

楼主:
这几天太忙,没时间上来,电路板还没刻,还在磨合中,试雕了些文字,还OK,感觉我的主轴电压太低,雕出来的文字边缘不是太好,找个电源换上试试,问下大家,我的主轴说供电电压要60V,我现在用的只有24V,请问电动车用的那种充电器是否可用于主轴。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都比我花12000买来的破逼韩国山寨玩意儿强!

拜一下64楼的头像!
天蓝兄也是北京的啊,有机会一起聊聊啊。

网友:
报告一下我用过的情况吧:
1、PCB雕刻没试过,估计单面板、间距大一些的可能会好些;
2、用文泰雕刻2002出的刻字程序,刻出的字还可以,慢一些,关键是要用对合适的刀具;
3、行程有些小,行程在200x200x100mm左右;
4、用过后,现在想用大一些行程、精度更好、可以吃有色金属的;
5、拿来之后,没有进行工作面铣平;关键是不知道怎么铣平(用什么样的刀,飞刀?),看着好像工作面挺平整的就开练了;如果用来雕PCB,可能要先把工作面铣平后,用百分表打一下吧,合格了才能雕PCB;否则不平整的话要出事的。
6、速度慢,这个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可能和驱动器有关;也可能我对mach3用的不熟。
7、没做过什么细活,在MACH3里也没设置过回差补偿和刀补什么的,所以也看不出回差多大。
8、这个价位的JJ,主要是用来练手了,做东西的话可能要玩的非常熟之后再试吧。

总之,这个JJ适合新手用来练手和熟悉雕刻机和相关软件,老手就请关注AmCNC-01和PVC-02吧。一份价钱一分货,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其他的请用过的补充吧。

网友(2011-09-07):
回复 网友F:

朋友,我想弄个雕刻机,主要用来给PCB打洞,不干别的,不知道这个机器能不能胜任啊

网友:
这种六百多的一般是大散件,有步进电机。无驱动器,无主轴,无电源,要自己组装,另配电路。精度就和个人手艺有很大关系。
我也买了套,机械小白自己装的,噪音大,精度不好。想钻0.3mm的孔,实际都有0.5了。
仅供参考

网友:
这里会用雕刻机的高手很多啊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G:

定位精度怎么样啊,只用来打洞,买莫大的机器感觉太浪费啦~~够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精度看你要求了,我觉得还行。第一次刻pcb浅了,重新标z轴零点又刻了一次,没发现明显误差。
我装的平行度肯定有问题,噪音很大。而且主轴加支架太沉了,怀疑z轴根本不垂直,所以打洞就扩孔了。
另外,实际可雕的行程还是太小,大概也就10x20x4cm。
现在我一门心思等02pvc了,有个别人调好的还是爽。

网友:
买散件装也不错,毕竟可以自己控制精度,装好的机器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有部件松动,影响精度

网友:
这个安装时如何调整精度呢?专家说说!

网友:
这年头,电工的东西都那么便宜。。。叹一声

网友:
我就想弄个来给我的塑料外壳刻方孔~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没有兴趣转给我玩玩?

网友:
LZ哪儿买的呀?能否发给链接看看

网友:
不知道精度有多少·~

网友:
我也搞了一台 类似pvc的雕刻机
感觉精度差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
整体还算满意。

网友(2011-12-11):
回复 楼主:
   也想搞一台,我是开线切割的,有个朋友是开车床滴,买来后,可以测绘一下,不行的话,自己改造,经济实惠,呵,不知还有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