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玻璃固定在金属外壳上?

楼主(2011-07-26):
很久以前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昨天上网看到膨胀系数又再想起这个问题。
假如一个铝合金外壳要开个小窗放在户外,窗口用玻璃封住来防水。问题是用什么材料来粘合玻璃和外壳才经得住日晒雨淋呢?会不会由于玻璃和金属的膨胀系数不同而造成脱落或者玻璃破裂?

网友:
要有玻璃安装槽,用玻璃胶粘上就行了。玻璃胶是硅胶,软的能适应一定的变形。

网友:
硅胶吧,那种黑色的貌似是乎外胶,不便宜。

网友:
玻璃胶,没工具,用榔头在后头顶也行的

网友:
用双面胶行不?缝隙用玻璃胶之类的封住。我就是这么用的,不过是在室内。

网友:
汽车上用的玻璃胶应该可以

网友:
紫外光敏胶。

网友:
看看你家铝合金窗户用的什么你就用什么

网友:
固定螺丝加密封橡胶圈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汽车上用的玻璃胶应该可以

同意,你去卖汽车玻璃的店买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紫外光敏胶。

对!就是这个!UV固化胶水

网友:
玻璃胶就行,我家很多都这样粘的,要十多块钱以上的那种,划玻璃店里买比较好,一般五金店那些不行,时间长了会发白硬化,一些户外玻璃十多年了都粘得牢牢的

网友:
汽车前后风挡玻璃全是用胶粘的,还不够结实吗?

网友:
想牢固就用玻璃幕墙的结构胶,是硅酮玻璃胶的一种,固化比较快,建材市场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
UV光敏胶  石头胶(粘水晶工艺品的多),不透明的玻璃,3m的很多胶和双面贴都可以

楼主:
多谢!就怕普通玻璃胶不经晒。如果能用上10多年就好了。

网友:
那种黑色的结构胶(做工的都这么称呼它)
跟玻璃胶有点类似但是用在户外
封装方式是长形塑料袋装
用专用的胶枪打出

网友:
电子产品的玻璃面板也这么弄?
我看很多手机都是用双面胶粘的,感觉不可靠。
这粘窗户的玻璃胶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子产品的玻璃面板也这么弄?
我看很多手机都是用双面胶粘的,感觉不可靠。
这粘窗户的玻璃胶行?

用结构胶也可以啊
不过要是粘到边上很难清除的
弄到手上也难洗

网友:
开个玩笑,各位特别是LZ别介意:

问:“如何把玻璃固定在金属外壳上?”
答:“汽车风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