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胶...胶...天下如此之胶

楼主(2011-07-26):
前几天拆到一个DC90v 电机卡死,刚开始以为只是轴承卡死.可是拆开来让我哭了(这样的磁铁有可定制的吗?)!

两对磁极完整的一个 (原文件名:SAM_3376.GIF)

分家的一个 (原文件名:45.GIF)

这需要什么样的胶才能把两个磁极粘在一起 (原文件名:89.GIF)

网友:
应该没有这样的胶吧

网友:
这个,好像断开之后,磁极就变了。

网友:
在电机外壳上打洞,然后把磁铁固定住,也许,也许行。

网友:
那种密封胶 固化后很硬,试试?
或者 AB 胶?

网友:
定制这样的磁铁需要2000元(含模具费 5个样板),LZ需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断开之后,磁极就变了。

对,断开后两边磁极就相反了,胶是没有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断开之后,磁极就变了。
对,断开后两边磁极就相反了,胶是没有用的了

刚开始拆的时候以为只是轴承卡死,抱死转子,但拆下后才发现,是磁铁断裂,磁极发生了变化,抱死了转子.轴承都是好的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前辈,一,磁铁如何断裂(高温OR  高重力撞击)二,为什么好的那个是两个磁铁粘起来用,就不担心磁极变化?为什么不用完整的一个磁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定制这样的磁铁需要2000元(含模具费 5个样板),lz需要吗

价格可接受,但前提是成功后(转速,转钜,噪音,平衡度OK亦可)付款!

网友:
磁铁可以做线切割。

网友:
用环氧胶沾上,能用的
那种青红胶可以。

磁极不是反了,只是发生同性相斥。黏结后要用夹具固定,固化后就没问题了。用在电机里面性能会稍微下降些,不过肯定能转拉,我以前修过个日本电机修好后几乎一样。磁铁的内拱面最后把残胶处理下。

网友:
专用的胶, 好像是白色的, 涂上, 放上磁铁, 然后烤, 固化以后就结实了,
楼主可以去小电机厂问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断开之后,磁极就变了。
对,断开后两边磁极就相反了,胶是没有用的了

无论从实际,还是从物理学原理上讲,断开的磁铁,磁极绝不可能会改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断开之后,磁极就变了。
对,断开后两边磁极就相反了,胶是没有用的了
无论从实际,还是从物理学原理上讲,断开的磁铁,磁极绝不可能会改变的

确实如此,条状磁铁断开后,在断面处是可以吸回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断开之后,磁极就变了。
对,断开后两边磁极就相反了,胶是没有用的了
无论从实际,还是从物理学原理上讲,断开的磁铁,磁极绝不可能会改变的
确实如此,条状磁铁断开后,在断面处是可以吸回去的。
那是端面磁极的,实际断开后,两个端面(不是说断面)的磁极并没有变化过。 lz这个是磁极面破开,磁极也不会变化

想象两个二极管串联和并联,lz这个属于并联的形式,再用粘胶“并联”起来,肯定OK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断开之后,磁极就变了。
对,断开后两边磁极就相反了,胶是没有用的了
无论从实际,还是从物理学原理上讲,断开的磁铁,磁极绝不可能会改变的
确实如此,条状磁铁断开后,在断面处是可以吸回去的。

断面是互相排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断开之后,磁极就变了。
对,断开后两边磁极就相反了,胶是没有用的了

理解错了,因为小时候试过,长条磁体断开了原接口处就不能接上的

刚才想了一下,没有想明白,查了下,原因如下:

首先要明确,一块长条磁体在长度方向断成两截,断口处自然形成一对N、S极,原磁铁的两端极性不变。无论断成几个部分,磁铁内部的磁力线方向不变,极性也不会变化的。
那为什么两半磁铁不能在断口处吸在一起呢?是由于断口处不是完全的平面断开,会形成复杂的曲面,这样断面的磁场方向也是复杂的结构。另外,磁体收外力发生断裂,断裂处的局部磁场也发生变化了。因此两个磁体有互相吸引的力,也有更大的横向的排斥力存在,很难再复原。

网友:
完全复原不行,但大部分是可回复的。

原则是
1别敲打 2别加强热(上面说的烘胶得注意控温了)

这2个行为都是加剧不规则热运动,从而打破原来的磁力方向。

网友:
这种胶绝对有!想想你的硬盘读头电机的磁力吧,如果被那两块磁铁夹住手,可以把手皮撕一块下来。它就是用胶固定在支架上的,应该是环氧胶。高温能破坏那个胶;杯具是磁钢变废铁。

网友:
磁石尺寸?磁强度?我帮你找找我这有没有

楼主:
感谢网友们的回复!
看到网友们的提醒,在TB上找了一下,还真有一种专用磁铁胶,自己先买掏钱买了4支(5元/支,也不贵,但意外的是,卖家只给我发了三支,还有一支要求卖家再发过来,化工用品快递费是要翻倍的吗?求证实....)

胶早上收到了,感觉没有卖家吹的那么好,跟普通502胶一个样,只是味道没502重

先把这两块粘一下 (原文件名:65.jpg)

没啥专业的夹具,但这样比手拿着强一点.30分钟 (原文件名:56.jpg)

楼主:
一不小心搞到了手指上,不知道用什么可以把胶洗掉哟

网友:
继续等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F:
磁铁可以做线切割。

磁铁能导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不小心搞到了手指上,不知道用什么可以把胶洗掉哟

蘸水在磨刀石磨几下,其实过几天就没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磁铁见过,,,就是不知道尺寸(主要是弧度),,,不好找,,,惠福西路有专门卖磁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