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充电螺丝刀

楼主(2011-07-26):
开展会装展品的时候要拧很多木螺丝,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开孔(φ4左右)
平时拧一两个木螺丝没问题,当三几十个的时候,感觉挺累人的,而且布展的时间有限
现在向公司申请到可以买个 充电螺丝刀
看到别人用的时候,好像刀头还可以换成钻头(不一定非要这功能啦)

麻烦有用过的推荐一款,价位一千左右可接受

网友:
BOSCH有一款最小的锂电池的,很好用,可以自己换头。百安居特价时299一个。主要优点是体积小,很多大螺丝刀进不去的地方后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推荐
看来BOSCH还是不错的
刚才淘宝上浏览了一下,发现可拆卸的螺丝刀头,套装均摊下来也就3元一把,质量不得不疑

网友:
BOSCH的螺丝刀头有国产的和马来产的,要注意区别,原配的都是马来产的,那种拿出来单卖的基本都是国产BOSCH

网友:
去京东上看看,京东上也有BOSCH的产品在卖。

楼主:
苹果猫 推荐是是不是这款:
BOSCH博世IXO3.6VIII代锂电池电动螺丝刀

好像电池只有一个,会不会不够用,充一次电需多长时间?

不考虑这款了,原因是不支持无级调速

网友:
就是这款,锂电池不可更换,没有试过长时间使用,一般都是随用随冲。

那种大的,带扭矩调整的要1K多,锂电池的一般都不能更换,铅酸电池的可以更换电池。

我买这个主要是为了在设备机箱里边可以工作,大的基本都进不去。

楼主:
恩,谢谢
这款个人使用应该还是不错的,现在淘宝已经279啦

由于是公司购买,所以要挑贵点的,呵呵
刚才看上了两款BOSCH的 1K左右的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我来顺路推荐一款吧,本公司生产的。

大有 10.8V锂电钻/充电螺丝刀 1.5AH 整机保壹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来顺路推荐一款吧,本公司生产的。
大有 10.8v锂电钻/充电螺丝刀 1.5ah 整机保壹年

本公司是哪个公司啊 ?

网友:
还是推荐博世的,不过不要买那个3.6V的,锂电池不可更换,充电时无法使用,而且只能用批头不能用钻头,

建议稍微增加预算,买博世的GSR 10,8-2-Li

双电池,10mm夹头,批头,钻头,磨针通吃,最大转速1300r/min

体积小,重量轻,随身携带很方便。

但是力量一点也不差。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非常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推荐博世的,不过不要买那个3.6v的,锂电池不可更换,充电时无法使用,而且只能用批头不能用钻头,
建议稍微增加预算,买博世的gsr 10,8-2-li
双电池,10mm夹头,批头,钻头,磨针通吃,最大转速1300r/min
体积小,重量轻,随身携带很方便。
但是力量一点也不差。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非常满意。

呵呵,谢谢楼上推荐
我昨天看中的也是这款,特点是重量相对轻,京东+批头套装+钻头套装1300
过几天买回来后,再发表使用感慨

楼主:
我来说说事情的进展
请购单交到领导那里,领导同意了。
然后接下来是事情就交由采购去做了。
但是呢,采购又回过头来问我,非得要博世的吗,史丹利的行不行?
我说之前了解了很久才决定要博世这款的
采购就说,我让人先拿史丹利的给你看吧,不行再说
哎,碍于情面,就说,那就看看吧
其上我也知道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楼主:
充电砖买回来了 博世的gsr 10,8-2-li

电钻本身很赞,很满意,马来西亚的。工具箱和说明书的质量不敢恭维,不知道是不是被调包了。
但是批头套装给我买的不是博世的,很短,不加套筒根本无法用。
钻头套装盒子上标博世的,但从做工及包装上看,绝对假货。

还有,价钱比京东的多了500块。

网友:
之前看过另一款有带LED灯

网友:
博世公司搞活动送的这一款,带电子刹车、无极调速,带LED照明,带冲击功能,带电量显示,还配双电池。充电器是30分钟充满电。特别是它的冲击功能,力矩极大,对付一般的木螺钉轻松得很,装上套筒拧螺母更爽。

楼主:
看起来还不错,先前不知道有这款,不然也会考虑
个人觉得他的箱子设计的不尽人意,还有那说明书

网友:
充电螺丝刀最後都....."死在"....電池上!!(1).長時間未使用電池漏水.(2)電池停產.(3)電池超貴買不下手

有经验的的会买以下这款,至于者学生或业余才会选择小又轻巧的!!

这台特点:
(1)7.2V(1.3AH)扭力会扭到手
(2)售价非常便宜
(3)电池随便买都有(摇控车模型店都有售..)而且便宜
(4)使用时间超长
(5)...老师傅的最爱.....

--------------------------------------------------------------------------------------------------------------------------------
以下是失败的例子!!!!
(1)电池超贵(日本製造)
(2)扭力还可以,可调6段(速度2段)
(3)电池老化导致充电器故障
(4)电池停产,目前只能自己换
(5)摺90度要小心,当心摺到手.
(6)....留下做记念....

楼主:
楼上可以说下品牌及型号吗
也许网友有用得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可以说下品牌及型号吗
也许网友有用得着
【19楼】 nono2000
中国没卖?台湾出品,很耐摔喔!!!!

网友:
博格西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