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ffs文件系统中的pf_read()函数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1-07-26):
FRESULT pf_read (
  void* Buffer,       /* Pointer to the read buffer */
  WORD ByteToRead,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
  WORD* BytesRead     /* Pointer to the variable to return number of bytes read */
);

Buffer
Pointer to the buffer to store the read data. A NULL specifies the destination is an outgoing stream.
ByteToRead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BytesRead
Pointer to the WORD variable to return number of bytes read.

A NULL specifies the destination is an outgoing stream这句话翻译成:一个空指针指定的目标是一个数据流
调用时:pf_read(0,128,&br)  请问一下这个数据读到了哪个地方去了,我不大明白这么使用的意思,请那位大哥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自己回复一下:
  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函数可以用得有两个目的,假如sd中存储得,有一个wav音频文件,如果要读取这个文件的信息那个参数就直接用buff数组的地址,如果是读取wav音频文件的数据内容就用0,在底层付给buff地址,将其装入buff中,这就得到了数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