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称做准做稳的数据滤波处理(HX710 24位AD)

楼主(2011-07-26):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电子称的,使用的HX710的24位AD,我取了前19位有效AD,再4个窗口的滑动均值滤波处理。并做了零点追踪,可能是我零点追踪没处理好,结果不是很准,重复性(10次里面会有一次有偏差,一个分度值),稳定性,还有速度均不是很理想。请教下该怎么处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该讲一下你怎么追踪的???

楼主:
没放物体时零点追踪都是正确的。
可是放上物体后,就不正确了,还是会有蠕变,造成不能归零,采用的方法和没放物体时一样。
具体方法:
物体放上后,带物体稳定下来后,才进行追踪,每次采得得当前物体AD与稳定时候的AD进行比较,如果差值在零点跟踪范围内,就将零点跟踪计数器加1,而如果差值超出零点跟踪范围(或者差值为0,没变)就清零点跟踪计数器位0,直到零点跟踪计数器值等于滑动窗口值4,就进行零点追踪,把当前4个滑动窗口内的平均值与物体稳定时的AD值的差值对应加/减到零点值上。

想请教下各位有什么样好的算法没有?

网友:
不知道 这个ADC 可以稳定多少个bit?

楼主:
17位时是稳定不变的,18位时有上下1跳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咦 那感觉不错 C8051F350 硬件+软件 25Hz输出 我才做到±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是做电子称吗?
能加QQ讨论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也是做电子称吗?
能加qq讨论下吗?

不是  做其他  不过也涉及 高分辨的ADC  另 站长不喜欢QQ

网友(2011-11-10):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2-04-23):
兄弟这个电子秤做好了没有   我也在用(HX711)情况和你说的一样,是不是芯片的原因呢?17位稳定,18位上下跳1,还有蠕变不能归零。另外还有温漂

网友:
ADC转换的频率也影响转化的有效Bit

网友(2012-06-20):
温漂是有点大,好在我要求的精度也不是很高,将就用,我现在一秒读一次还可以,10HZ很惨

网友C:
请LZ上电路图,用过HX711那性能真不敢恭维,牛X的要死,不过也便宜的要死

网友(2013-06-17):
引用 网友C:
请LZ上电路图,用过HX711那性能真不敢恭维,牛X的要死,不过也便宜的要死

你好。最近在找关于传感器测量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多讲一讲吗?
因为传感器的说明书中推荐激励电压6-12V。关于HX711能不能如下图连接传感器?
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怎么可能, F350无噪声时,25HZ输出字速率分辨率才17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