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低电压检测,不用AD

楼主(2011-07-26):
在做一个产品,在2.3V左右,芯片会复位,如果供电在2.4V,芯片工作,这时控制的电机动了,把电源拉低,芯片复位,电机不转,电源又跑到2.4V,又正常工作,试问如果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是电机启动时拉低还是电机工作时一直拉低,如果一直拉低就只能换电源了,如果只是启动拉低可以单独给电机加个大电容。

网友:
同LS。有专门的低电IC的,到一定电压时直接输出0V。

网友:
汗,你得先解决供电稳定性再说。

拉低不是干扰!!

网友:
说明电源的负载能力太差,或者功率不够

网友:
用个升压芯片把电压稳定在2。7v附近!

网友(2019-03-20):
我有类似的问题。我是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的,电机启动的时候把电压拉低了,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
只相差0.1V有难度,如果压差大点可以串个低压差二极管或MOS管加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