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偏置电压被拉高,为什么?

楼主(2011-07-26):
做了个板子,有差分AD采样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发现偏置电压1.2V被拉高了,是怎么回事呢?电压提供和采样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
奇怪 1.2V直接 接到输出?

楼主:
第一幅是LDO的电路,第二幅是传感器的电路。

网友:
输入模拟信号和放大系统是不能共地的。

网友:
请问titrwh大侠。那在原理图中如何接地啊?通过磁珠?通过电容?

网友:
按差分信号接

楼主:
现在是差分来的,将差分信号放大了70多倍。

楼主:
请问titrwh,为什么不能共地呢?共地就会出现将偏置电压给拉高吗?
但以前不是差分的电路共地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偏置电压的。下图是以前的电路:

楼主:
Jigsaw大侠,有没有推荐的差分放大电路呀,可否发一份给我看看,邮箱wang_xiaobo@yoowit.com
我这个压力传感器的电桥电阻大概是2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