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技术驱动直流电机变速原理

楼主(2011-07-26):
因为看到很多同学对直流电机控制很是陌生,貌似是对原理不了解,所以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抛砖引玉吧!
    电机的速度与施加的电压成正比,输出转矩则与电流成正比。对直流电机的控制是一个挑战,因为必须在工作期间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直流电机高效运行的最常见方法是施加一个 PWM(脉宽调制)方波,其通-断比率对应于所需速度。电机起到一个低通滤波器作用,将 PWM 信号转换为有效直流电平。
    PWM调速控制的基本原理是按一个固定频率来接通和断开电源,并根据需要改变一个周期内接通和断开的时间比(占空比)来改变直流电机电枢上电压的"占空比",从而改变平均电压,控制电机的转速。在脉宽调速系统中,当电机通电时其速度增加,电机断电时其速度减低。只要按照一定的规律改变通、断电的时间,即可控制电机转速。
    而直流电机驱动使用最广泛的就是H型全桥式电路,这种驱动电路方便地实现直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分别对应正转、正转制动、反转、反转制动。大家很多都是问的关于驱动电路的问题吧,很多回复都是用L298,确实,这玩意儿内部集成了H桥电路,所以只要有PWM信号控制就行了。我就点到为止,更多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学习的,关于H桥和PWM啥的,不懂就网上找找吧!

网友:
学习中我们调速控制的是小车的马达

网友:
“电机起到一个低通滤波器作用,将 PWM 信号转换为有效直流电平。 ”

受教了,启发很大。想起了开关电源……也是用的PWM,然后再转为直流。

网友(2012-10-01):
"电机的速度与施加的电压成正比,输出转矩则与电流成正比。" 说得好.

网友:
正确是输出转矩与平均电流成正比,与RMS电流值是不正比的

网友:
很受启发

网友:
个人粗浅的理解

从电机的传递函数可得是1个2阶的s函数,分别针对电压和速度,电流和力矩 分解为2个串联的1阶s 函数。

通过对这2个串联的s函数 用PID控制,也就所谓的双环控制,可以改造这2个1阶s成为我们所需要的2个串联2阶s函数,来达到控制电机的运行中速度和力矩的作用。

这2个电机的1阶s函数 其实就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学习中

你好,猛地一看你的网名“张超540748551”,脑子接着蒙了一下,因为我前一个技术经理就叫张超,再仔细一看你那横着的头像,额,不是。哈哈哈

网友(2012-11-29):
谁来点猛料啊,补补课

网友:
搞,同一负载,电流没随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之前捣鼓过,不过不成功。请问 如果把单片机的一个IO作为输出脉宽,那么是IO口直接连到L298N的EA EB 其中一个引脚还是中间要加一个特定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