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48的一部分英文翻译不是很懂,求教

楼主(2011-07-26):
正在调试ADS1248,准备做32通道的热电偶采集卡,但对于DATASHEET 上的有一段话不是很理解,希望英语好的同学们解释一下,主要是不能理解Second Command Byte是什么含义?在编程时该怎么处理.
先感谢了。

网友:
字面理解就是一条指令需要两个字节
First Command Byte 第一个字节是要读取的寄存器的地址
Second Command Byte 就是第二个字节, 是要读取的字节数-1

楼主:
喔,也就是说如果像图上那样需要读取两个字节VBISAS,MUX1则Second Command Byte就是2-1=1,也就是00000001?

网友:
补充:上面没表述清楚
干脆翻译一下吧:献丑了...
-------------------------
用户寄存器读写命令

RREG - 读寄存器

  该命令输出最多16个寄存器值, 起始地址有指令的一部分指定, 要读取的寄存器字节数由紧随其后的一个字节(就是Second Command Byte)指定. 如果数量超过了剩余的寄存器数, 地址将转回起始地址.

First Command Byte:  格式 0010 rrrr, 后面的rrrr就是要读取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Second Command Byte: 格式 0000 nnnn, 后面的 nnnn 就是要读取的数量 -1, (这也是为什么最多只能读出 16字节)

在读取寄存器时无法使用全双工的 SPI 接口模式. 例如, 在读取 VBIAS 和 MUX1 数据时不能发出 SYNC 命令(见 表 77).
任何在读取寄存器数据时发送的命令将被忽略. 因此, 推荐在读取寄存器数据时发送 NOP 到 DIN 上

楼主:
理解了,十分感谢楼上。

网友(2012-01-17):
3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2013-05-04):
你的ADS1248做成了32路热电偶采集系统了没?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