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选择,绿地毯和白色引导线

楼主(2011-07-26):
请大家给我推荐一种传感器,能够分辨出绿地毯和上面的白色引导线。急用!谢谢啦!

网友:
不太懂颜色有关的传感器,不过用普通的环境光传感器加上颜色滤光片应该能区分这两种颜色。成本估计也不高。

网友:
不知道滤光片加光电管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灰度传感器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但是要求在1cm内  高了精度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白色线表面是光滑的,激光吧。测反射光强,探测距离能远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一下原理啊  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光滑的,白色塑料胶带。谢谢你啦,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