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78KOR系列单片机求教

楼主(2011-07-26):
小弟用的NEC 78KOR系列单片机学习板,请问这个看门狗怎么关闭,不让他运行,我写一句WDTE=0X00就直接就导致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
配选项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选项字节 怎么配选呢,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 非常感谢 看门狗已经折磨我很多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看门狗的选项字节 不就是他的WDTE寄存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PM+编译环境

网友:
不是有个 Applilet 么

网友:
#pragma constseg=OPTBYTE

        __root unsigned char
        ucOptionBytes[5]={0x7e,0x00,0x00,0x00,0x03};
#pragma constseg=default

这是 IAR 78K0 的配置选项字

网友:
学习了,配置选项字要看什么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代码生成器虽然很强大 ,但是我是初学想自己编编程序,熟悉熟悉不然以后连个最基本的都不会编了。。。

楼主:
有谁在PM+下面 配置过选项字节呢?对于新手的我表示这个完全不会额~~
还有求串行通信方面的资料,能有简单的程序最好不过了。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WDTE=0X00
这句会导致程序复位。。。

网友:
新建一个ASM文件,加入到PM+工程中,然后在ASM文件添加以下代码:

;===============================================================================
;
;        Option byte
;
;===============================================================================
OPBT        CSEG        AT        0080H
                   DB      11111111B       ; Option byte area
;                          ||||
;                          |||+----------- Low-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can not be stopped by software
;                          |++------------ High-speed internal oscillation clock (8 MHz) is selected for system clock source
;                          +-------------- P34/RESET pin is used as RESET pin
;                                       ;0081H
               DB      11111111B       ; Protect byte area (for the self programming mode)
;                      ||||||||
;                      ++++++++----------- All blocks can be written or erased

网友:
你仔细看看datasheet,有一章讲选项字的,78k 系列的看门狗由选项字配置,
它不属于寄存器,需要绝对寻址,你PM我没用过,用的是IAR,像6楼一样配置,
然后每个字写什么对照datasheet就好了,默认FF是开看门狗的

网友:
PM+实在没办法忍受那环境

网友:
我也用pm+6.31 上传个我用于78kor系列78f1213单片机文件 吧这个文件放在工程里一起编译即可
在主程序中添加WDTE = 0xac;

void main()
{
    ....
    while(1)
    {
        WDTE = 0xac;
    }
}

楼主:
恩 非常谢谢大家了 我现在对NECd额单片机基本功能都了解了不少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就可以关闭看门狗了?我最近一直没管它 那狗也没出来妨碍我的事了呵呵..再次谢谢你了啊 我明天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非常感谢了啊,我明天就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从来没配置过选项字节,格式完全不知道怎么样的,有这些例子了明天去试试呵呵~~

网友:
非常谢谢大家了

网友:
现在关系好像挺紧张的,如果没有特殊需求最好换别的芯片,不要到用时买不到IC

楼主:
呵呵 已经试验过了,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从来没配置过选项字节,格式完全不知道怎么样的,有这些例子了明天去试试呵呵~~

好用了就行,很多时间我也不知道格式,帮助里都找不到,日系的芯片还是便宜的,看你的货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样就可以关闭看门狗了?我最近一直没管它 那狗也没出来妨碍我的事了呵呵..再次谢谢你了啊 我明天试试。

这不是关闭 是一直喂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样就可以关闭看门狗了?我最近一直没管它 那狗也没出来妨碍我的事了呵呵..再次谢谢你了啊 我明天试试。
这不是关闭 是一直喂狗

以前一直叫喂狗喂狗的听着很闹挺,直到有一次看到英文注释 // kick dog
瞬间乐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