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累的命,刚才帮别人修电磁炉,多图

楼主(2011-07-26):
9点多才坏了,开最大功率就烧了
坏了一个功率管,桥堆,保险

线都烧断了 (原文件名:2011-07-26_22-16-47_316.jpg)

线都烧断了 (原文件名:2011-07-26_22-17-03_363.jpg)

管子坏了,给我剪了 (原文件名:2011-07-26_22-17-16_882.jpg)

桥堆也坏了 (原文件名:2011-07-26_22-17-36_726.jpg)

剪了的管子 (原文件名:2011-07-26_22-17-53_865.jpg)

保险管都碎了 (原文件名:2011-07-26_22-32-02_109.jpg)

网友:
我妈把水倒电磁炉里面了,噼里啪啦,我都懒得碰:直接买个吧。

网友:
我以为会碰到小强一家子。。。

网友:
这个太干净了。。。

网友:
这炉还是不错的,料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会碰到小强一家子。。。

有一次拆开,起码50只,,,我左脚,右脚,,,,,值得自豪的是一只都没跑掉,,,,,,

网友:
有原理图没 怎么会烧 啥品牌的 爆光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会碰到小强一家子。。。
有一次拆开,起码50只,,,我左脚,右脚,,,,,值得自豪的是一只都没跑掉,,,,,,

顶你,强人,可以参加武林大会争夺武林盟主了

网友:
好像是“康宝”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会碰到小强一家子。。。
有一次拆开,起码50只,,,我左脚,右脚,,,,,值得自豪的是一只都没跑掉,,,,,,

5楼功夫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会碰到小强一家子。。。
有一次拆开,起码50只,,,我左脚,右脚,,,,,值得自豪的是一只都没跑掉,,,,,,

小强不怕电磁辐射,小强不怕高温呀

不知道有没有人拍个电磁炉里的小强因辐射变异的惊险片

网友: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电磁炉的保险管都是炸掉碎碎的。为什么不是只烧断保险管里面的保险丝?

都不敢修了,修理过一次,拿了个锅在电磁炉上晃悠来晃悠去,就给炸了,吓了一跳。

网友:
这玩意不要修,直接买新的板子,否则买器件的钱和买新板子的钱基本持平,还费不少力气,板子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你还晃悠  这样磁导率发生变化 越来越小
电感就越小 那么就更容易磁饱和 如果没有加保护电路的 电磁炉 当然啪啪啪了

网友:
那么大个儿的小强不知道咋进去的,散热孔没那么大,我拆出过。一直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强很厉害的,身体压缩空间很大,长的也很快,太大的可能小时候钻进去的,在里面长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小强很厉害的,身体压缩空间很大,长的也很快,太大的可能小时候钻进去的,在里面长大。
在里面长大??  吃啥长大的啊   好奇ING

网友:
我是来膜拜5楼的。。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我叫他拿到店里修理,好麻烦的。

网友:
大哥,按键不灵,才出来用酒精擦了下再用吹风筒吹干还是不灵,是什么情况?虚焊还是按键开关坏了?感觉其他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