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消防系统的兄弟吗?

楼主(2011-07-26):
我朋友的一个消防系统的电话不好使了,哪位兄弟懂这方面的给点意见
故障现象:分级自动拨号,主机电话不振铃,也不能通话

网友:
多线的还是总线的
那个厂家的,国内用得最多的是恒业,原杰,豪沃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在吗?

网友:
是不是多年的东西了?换几个继电器试试,里面应该好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多年的东西了?换几个继电器试试,里面应该好多的。

2007年的,一个小厂的,价格不透明,我的一个朋友找原厂维修一次太贵了,
找我帮忙,我现在是越帮越忙,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里面一共有4个继电器,这玩意儿也能坏?

网友:
一般就是用继电器切换线路的,你先确定继电器的问题,然后你再仔细听听有没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如果没有,查前面信号和驱动电路。

网友:
楼层多高?有正常的吗?
我以前见过高层的不行,低层的没问题。
原因:楼层共31层,具体是18还是20层(忘了)以上不正常,以下正常。主要原因是设计时忘了算电缆的内阻了(或是电缆不过关),结果高层电压不够,更换大一号电缆解决。

网友:
lz,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没找到,哎
我都要放弃了
继电器也是动作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不过倒是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竟然用三极管的C极接地,控制芯片的导通
神啊,都是什么思维方式啊

楼主:
什么都查了,除了不能查的都查了,就是不好使,神啊,救救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