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魏坤示波器用什么电池好以及变压器供电时给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07-26):
航模电池,7.4v的,查了一圈,
首先是外形:外形有厚的,薄的,长的,方的,为了方便放置,当然是选薄的,方的。最后找到一个店家说50*70*10的
然后是使用方式:有三个可能:
    1、接上电池,平时尽量用电池供电,电池没电才用外接电源供电和充电
    2、接上电池,平时用外接电源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
    3、平时不接电池,需要才接上和使用电池,这样可能半年才充一次电
以上我觉得可能方式1好些

接着是我的问题:
9V稳压器给7.4V锂电池充电,应该不会伤到电池?
另外想请教一下,从原理上来说,变压器供电和电池供电,示波器对被测电路的影响是否不一样?我想至少电池供电没有接地问题了...变压器供电有接地问题吗?
至少普通220V电源带地线的示波器是有接地问题的...

网友:
7.4V锂电池充满的电压是8.4V,不能超过8.4V,超过就会损坏电池,
可看看我安装电池的方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93611&bbs_page_no=1&bbs_id=3051

楼主:
1楼的外壳做得不错,

那我还是去弄个专用充电器算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