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右切铣刀主轴应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楼主(2011-07-27):
昨天一下子就断了两根.8的单刃铣刀,35一把啊。断的我心惊肉跳的……
另外哪位推荐一个卖刀的好地方?我从利雕买的,客服给我的链接是35一把,但是自己查一样的东西居然只是25一把?
又被骗了……

网友:
是加工铝吗?一次下刀多深

楼主:
亚克力,一次下刀才1mm。

网友:
进给量太大了吧

网友:
F值多大?可以调小些

楼主:
给进食每秒2~3mm,第一把刀跑3mm跑了一段时间没问题,突然断了。而第二把刀跑2mm就一会儿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进食每秒2~3mm,第一把刀跑3mm跑了一段时间没问题,突然断了。而第二把刀跑2mm就一会儿断了。

主轴转速多少?粘刀了吗?

网友:
你太狠了,我差不多500的进给,3000的转速,一次也就0.3mm,最多0.5mm,还是2mm的端铣刀。

另外这个跟旋转方向无关,总会有顺铣和逆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给进食每秒2~3mm,第一把刀跑3mm跑了一段时间没问题,突然断了。而第二把刀跑2mm就一会儿断了。
主轴转速多少?粘刀了吗?

主轴转速感觉不高,似乎一直调不上去。
没有粘刀,倒是底下的双面胶可能粘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太狠了,我差不多500的进给,3000的转速,一次也就0.3mm,最多0.5mm,还是2mm的端铣刀。
另外这个跟旋转方向无关,总会有顺铣和逆铣。

其实我就是拿来铣光盘了,要是这么慢不得等死。而且也不应该这么慢吧,铣铝还差不多。

网友:
切削液啊切削液~咿呀伊尔哟。

网友:
亚克力切削,我的经验是用风吹比较好

网友:
吃刀小一点,例如下0.5,顺便给一点水冷却。

网友:
铣光盘,直接用1.5mm的pcb钻头当冼刀就行啦。我以前切6mm厚的亚克力板,就是用2.3mm的pcb钻头当冼刀,非常好用,也便宜。

网友:
亚克力用双刃刀。

网友:
铣软材用粗铣刀 也就是侧刃像那种波纹状的那种 保证好铣 别问该左转还是右转  应该叫正转或反转  正转可能就是你说的右转吧  反转只攻丝时候才用的上 其他情况一律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