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粗导线上开孔又用锡填补有什么含义?

楼主(2011-07-27):
在做UPS 的车间见到的,导线开出很多小孔,却又用锡封住,有什么用?图片中PCB用来连接两个大电容。

网友:
用锡封住 是不是因为浸焊工艺?

楼主:
侧面来个图,手机拍照不给力。

网友:
增加载流量,提高散热能力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应该是增大顶层和底层铜箔的连接面积吧,以便散热

网友:
至于要那么多的孔吗?孔与孔之间感觉不到200MIL,会不会密了点?

网友:
我觉得是增加载流量。仅此,散热应该与这个无关

网友:
过孔冷热冲击时还是容易脱落的

网友:
增加载流量,和散热没关系。但传导电阻小了,发热也就小了

楼主:
的确面积是增大了不少,工程师的智慧真是无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好~ 如果它是增加板的载流量的话呢~  你想下是全铜露出还是这样省料呢?(焊锡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