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V单片机IO与FPGA相接问题

楼主(2011-07-27):
现我采用一图像传感器内部带12BitADC,模拟部分及像素电源为2.8V,数字部分电源1.8V,IO供电可为1.8V或2.8V。
       今需要讲传感器转换的数字量通过并行IO口与3.3V的FPGA相接进行数据传输,请问需要加限流电阻吗?该怎么处理这个通信?能够直接相连不做处理吗?有无风险?
      请广大网友支招,万分感谢!

楼主:
坐等大侠指导,讨论下。

网友:
单片机的IO可以是漏极开路输出吗,能的话加上拉,输出就可以是3.3V了

网友:
FPGA IO 电压改成2.8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提法很好,非常感谢,我看看传感器芯片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看看FPGA IO兼容2.8V模式不

网友:
你要看你选的是什么型号的FPGA了,该FPGA支持哪些IO。能直接支持的,就可以直接连接。
如果不能直接支持,就加高速电平转换的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