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将232芯片直接接minUSB接口上?

楼主(2011-07-27):
能不能将232芯片直接接minUSB接口上,直接通过USB与上位机通信?手里的产品用的是max232,它的接收和发送两个引脚直接与minUSB接口相连的。

网友:
当然不行, 除非你USB线另一头插串口上

网友:
那要看你说的232芯片是FT232还是MAX232了~

网友:
这得用USB<->RS232转换的。

原来的232接口芯片就不能用了。

网友:
问题:请问别人家的钥匙能插到自己家的门上吗?
答案:钥匙是可以插进去,但不能开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其他楼的杀了卖猪肉吧

网友:
要USB转232芯片才行,还有些外围电路。操作起来跟串口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文水煮了。。

从楼主的意图上看,可以肯定不是FT232之类的。
不然也不会这么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X23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手里的一个产品,他就是用的max232直接连在minUSB接头上,实现通过上位机读取AT24C32里储存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手里的一个产品,他就是用的max232直接连在minusb接头上,实现通过上位机读取at24c32里储存的数据

看他电脑那边接DB9还是USB,如果电脑也接USB口,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手里的一个产品,他就是用的max232直接连在minusb接头上,实现通过上位机读取at24c32里储存的数据

那就是USB线肯定有个 USB 转 RS232 的芯片, 类似当年手机的数据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手里的一个产品,他就是用的max232直接连在minusb接头上,实现通过上位机读取at24c32里储存的数据
看他电脑那边接db9还是usb,如果电脑也接usb口,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哈哈

网友:
USB的差分信号通过了一个TTL转RS232(或RS232转TTL)接口的芯片,最后还读取了AT24C32里面的数据???
坐等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过单片机去读数据,然后单片机在把数据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手里的一个产品,他就是用的max232直接连在minusb接头上,实现通过上位机读取at24c32里储存的数据
看他电脑那边接db9还是usb,如果电脑也接usb口,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手里的一个产品,他就是用的max232直接连在minusb接头上,实现通过上位机读取at24c32里储存的数据
看他电脑那边接db9还是usb,如果电脑也接usb口,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

都是人才!  话说昨天头像还是车子, 今天又改回来啦, 还是舍不得天海翼?

网友:
回复 网友G:
都是人才!  话说昨天头像还是车子, 今天又改回来啦, 还是舍不得天海翼?

是啊,昨天坛友发了个gg图片搜索啊,结果发现很多没看过的...还是美女养眼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手里的一个产品,他就是用的max232直接连在minusb接头上,实现通过上位机读取at24c32里储存的数据
那就是usb线肯定有个 usb 转 rs232 的芯片, 类似当年手机的数据线

那产品上得是专用接口,万一用户不知道,直接把实际是RS232电平的MiniUSB用普通线直接插到电脑USB口上,那就死翘了。

网友:
可以通过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