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热转印后给板子上锡的那种药水的名称

楼主(2011-07-27):
以前注意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松香水

网友:
热转印后先用细砂纸砂掉保护层,然后用酒精清洗一下,再上锡,现在的焊锡里都有松香的,用不着再上松香水了,焊完后再用酒精洗一下更美观,否则时间久了松香会发黄。我是这么干的咯

网友:
前段时间弄了一瓶,镀了锡的焊盘很难焊,只能重做另一块板,建议别玩。

网友:
化学镀锡药水吧,淘宝搜化学镀锡或镀锡药水都可以找的到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建议!

网友:
酒精松香溶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