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nec特殊寄存器的c程序中的如何使用

楼主(2011-07-27):
请教各位大佬,iar for nec特殊寄存器的c程序中的如何使用,

网友:
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嵌入一句汇编会容易使用一些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iar for nec特殊寄存器的c程序中的如何使用,

嵌入汇编可以直接使用P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