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下 usb 驱动,里面 调用 usb_submit_urb()函数,提交一个 中断输入的 urb ,urb的传

楼主(2011-07-27):
linux 下 usb 驱动,里面 调用 usb_submit_urb()函数,提交一个 中断输入的 urb ,urb的传输完成回调函数,在什么情况会被系统回调?

usb设备使用 两个端点,一个中断输入端点,一个中断输出端点,枚举完成,并且设置配置,使能了这两个 中断端点,

如上,提交 urb后,urb的传输完成回调函数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回调?

如果,设备接收到host的输入令牌包,而设备没有数据返回给host,应答包为NAK ,这时,urb的传输完成回调函数会被 回调吗?

网友:
我的印象中, timeout, 成功 或 失败后都会调用callback的. 可参考usb keyboard的driver.

楼主:
调用 usb_submit_urb时,没有timeout这个参数啊?

state = usb_submit_urb(dev->urb,GFP_KERNEL);

提交urb后,usb_submit_urb ()函数的返回 为 0,说明提交成功了,回调函数就是不回调

urb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usb_board_callback(struct urb *urb,struct pt_regs * r)
{
        int state = 0x99;

        printk(KERN_ERR"\nURB_IRQ %d\n",urb->status);
        switch(urb->status)
        {
        case 0:
                printk(KERN_ERR"urb callback OK\n");
                break;
        case -ECONNRESET:
        case -ENOENT:
        case -ESHUTDOWN:
                printk(KERN_ERR"urb callback ECONNRESET:ENOENT: ESHUTDOWN:ERR\n");
                return;
        default:
                printk(KERN_ERR"urb callback default unknown ERR\n");
                break;
        }

        state = usb_submit_urb(urb,GFP_ATOMIC);
        if(state == 0)
                printk(KERN_ERR"resubmit OK\n");
        else
                printk(KERN_ERR"resubmit ERR\n");

        return;
}

提交urb后,回调函数,一直没有回调,只有在拔掉设备时,这个回调函数会被回调,

楼主:
又发现一个新问题,随机 爆出 bus error,

网友(2015-03-09):
hi楼主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当年你是怎么解决的啊?